calibre中LVS问题

楼主(2009-09-08):
calibre进行LVS时 出现问题其lvs report部分如下: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Error:    Cells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wii_guitar_top
SOURCE CELL NAME:         wii_guitar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7        56    *
Nets:           31023     31101    *
Instances:          8         8         M (4 pins)
                 39383     37612    *    MN (4 pins)
                 37367     35562    *    MP (4 pins)
                    32        32         R (2 pins)
                    12        12         D (2 pins)
                     0         1    *    OTP (37 pins)
                     1         1         AD(18 pins)
                ------    ------
Total Inst:     76803     7322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7        48    *
Nets:           21434     21507    *
Instances:          2         2         M (4 pins)
                  8916      9020    *    MN (4 pins)
                  5166      5272    *    MP (4 pins)
                    32        32         R (2 pins)
                    12        12         D (2 pins)
                     0         1    *    OTP (37 pins)
                     1         1         AD (18 pins)
                 14142     14041    *    INV (2 pins)
                  2587      2586    *    NAND2 (3 pins)
                   240       240         NAND3 (4 pins)
                   158       158         NAND4 (5 pins)
                   192       192         NOR2 (3 pins)
                    86        86         NOR3 (4 pins)
                    15        15         NOR4 (5 pins)
                    14        14         AOI_2_1 (4 pins)
                    49        49         AOI_2_1_1 (5 pins)
                   147       147         AOI_2_2 (5 pins)
                    28        28         AOI_2_2_1 (6 pins)
                   122       122         AOI_2_2_2 (7 pins)
                    19        19         AOI_3_1 (5 pins)
                     6         6         AOI_3_1_1 (6 pins)
                     5         5         AOI_3_2_1 (7 pins)
                     6         6         AOI_3_2_2 (8 pins)
                   231       231         OAI_2_1 (4 pins)
                    90        90         OAI_2_1_1 (5 pins)
                   174       174         OAI_2_2 (5 pins)
                    10        10         OAI_2_2_1 (6 pins)
                    75        75         OAI_2_2_2 (7 pins)
                    41        41         OAI_3_1 (5 pins)
                    11        11         OAI_3_1_1 (6 pins)
                    48        48         OAI_3_2_1 (7 pins)
                     5         5         OAI_3_2_2 (8 pins)
                   277       218    *    SDW2 (3 pins)
                    18        18         SDW3 (4 pins)
                   297       210    *    SUP2 (3 pins)
                    20        20         SUP3 (4 pins)
                    24        24         SPDW_2_1 (4 pins)
                    16        16         SPDW_2_2 (5 pins)
                     3         3         SPDW_2_2_1 (6 pins)
                    18        18         SPDW_3_1 (5 pins)
                    40        40         SPUP_2_1 (4 pins)
                     6         6         SPUP_2_2 (5 pins)
                     2         2         SPUP_2_2_1 (6 pins)
                    18        18         SPUP_3_1 (5 pins)
                    16        76    *    SMN2 (4 pins)
                     0        87    *    SMP2 (4 pins)
                    22        22         SPMN((2+1)*1) (6 pins)
                     6         6         SPMP((2+1)*1) (6 pins)
                ------    ------
Total Inst:     33413     3352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n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X260/X10/M48(389.550,215.500)  MN(N33)                    Xp_16/M26  MN(N)
         d: VSS                                                    s: VSS
         b: VSS                                                    b: VSS
         g: X260/X10/25                                            ** no similar net **
         s: X260/X10/26                                            ** no similar net **
         ** X260/X1/16 **                                          g: Xp_16/net_145
         ** X260/X1/28 **                                          d: Xp_16/net_135
--------------------------------------------------------------------------------------------------------------
       X260/X24/M48(484.550,215.500)  MN(N33)                    Xp_16/M40  MN(N)
         d: VSS                                                    s: VSS
         b: VSS                                                    b: VSS
         g: X260/X24/25                                            ** no similar net **
         s: X260/X24/26                                            ** no similar net **
         ** X260/X1/24 **                                          g: Xp_16/net_116
         ** no similar net **                                      d: Xp_16/net_26
--------------------------------------------------------------------------------------------------------------
       X260/X33/M48(579.550,215.500)  MN(N33)                    Xp_16/M54  MN(N)
         d: VSS                                                    d: VSS
         b: VSS                                                    b: VSS
         g: X260/X33/25                                            ** no similar net **
         s: X260/X33/26                                            ** no similar net **
         ** X260/X1/20 **                                          g: Xp_16/net_112
         ** no similar net **                                      s: Xp_16/net_55
--------------------------------------------------------------------------------------------------------------
       X260/X53/M48(769.550,215.500)  MN(N33)                    Xp_15/M26  MN(N)
         d: VSS                                                    s: VSS
         b: VSS                                                    b: VSS
         g: X260/X53/25                                            ** no similar net **
         s: X260/X53/26                                            ** no similar net **
         ** X260/X2/16 **                                          g: Xp_15/net_145
         ** X260/X2/28 **                                          d: Xp_15/net_135
--------------------------------------------------------------------------------------------------------------
       X260/X74/M29(814.000,136.750)  MP(P33)                    Xp_vddd2/M30  MP(P)
         g: VDD                                                    g: VDD
         s: VDD                                                    s: VDD
         b: VDD                                                    b: VDD
         d: VSS                                                    ** VSS **
         ** no similar net **                                      d: Xp_vddd2/VSSD
--------------------------------------------------------------------------------------------------------------
       X260/X87/M70(926.100,203.650)  MP(P33)                    Xp_vddd1/M30  MP(P)
         d: VDD                                                    s: VDD
         b: VDD                                                    b: VDD
         g: VSS                                                    ** VSS **
         s: X260/X87/11                                            ** no similar net **
         ** VDD **                                                 g: VDD
         ** no similar net **                                      d: Xp_vddd1/VSSD
--------------------------------------------------------------------------------------------------------------
       X260/X103/M30(1054.550,215.500)  MN(N33)                  Xp_15/M40  MN(N)
         d: VSS                                                    s: VSS
         b: VSS                                                    b: VSS
         g: X260/X103/13                                           ** no similar net **
         s: X260/X103/16                                           ** no similar net **
         ** X260/X2/24 **                                          g: Xp_15/net_116
         ** no similar net **                                      d: Xp_15/net_26
--------------------------------------------------------------------------------------------------------------
       X261/X7/M48(215.500,397.650)  MN(N33)                     Xp_15/M54  MN(N)
         d: VSS                                                    d: VSS
         b: VSS                                                    b: VSS
         g: X261/X7/25                                             ** no similar net **
         s: X261/X7/26                                             ** no similar net **
         ** X260/X2/20 **                                          g: Xp_15/net_112
         ** no similar net **                                      s: Xp_15/net_55
--------------------------------------------------------------------------------------------------------------
       X263/X14/M48(215.500,646.250)  MN(N33)                    Xp_14/M26  MN(N)
         d: VSS                                                    s: VSS
         b: VSS                                                    b: VSS
         g: X263/X14/25                                            ** no similar net **
         s: X263/X14/26                                            ** no similar net **
         ** X260/X10/16 **                                         g: Xp_14/net_145
         ** X260/X10/28 **                                         d: Xp_14/net_135
都是这种错误有一百多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帮帮忙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把所有IP以及std cell做成blackbox,run lvs,查找port的unmatch,把port对齐,以及P/G问题,这些解决了,问题也就好办了

楼主:
谢谢sunshinell 的回答。可是什么把所有IP以及std cell做成blackbox呢?

另外产生的net report文件如下:
ERC PATHCHK REPORT for aaa
  PATHCHK GROUND && ! POWER NOFLOAT:
    cell PBCU8 (X260/X1): 13
    cell PIS (X260/X87): 10
    cell PID (X260/X103): 10
    cell ICV_2 (X271): 8, 11
  PATHCHK POWER && ! GROUND NOFLOAT:
    cell PBCU8 (X260/X1): 15
    cell PVDD3 (X260/X74): 6, 10, 11
    cell PIS (X260/X87): 11
    cell PID (X260/X103): 11
    cell ICV_2 (X271): 9, 13
  PATHCHK ! POWER && ! GROUND NOFLOAT:
    cell PDIODE8 (X260/X92207): 6, 7, 8, 9
    cell ICV_40 (X261): 63, 86
    cell ICV_39 (X263): 33, 38, 148, 262, 273, 312,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75
    cell ICV_37 (X264): 3044
    cell ICV_36 (X266): 9, 10, 14, 17, 20, 21, 44
    cell ICV_35 (X267): 7, 21
    cell aaa: 63, 69, 87, 108, 237, 240, 395, 396, 397,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6
  PATHCHK ! LABELLED NOFLOAT:
    cell PDIODE8 (X260/X92207): 6, 7, 8, 9
    cell ICV_40 (X261): 63, 86
    cell ICV_39 (X263): 33, 38, 148, 262, 273, 312,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75
    cell ICV_37 (X264): 3044
    cell ICV_36 (X266): 9, 10, 14, 17, 20, 21, 44
    cell ICV_35 (X267): 7, 21
    cell aaa: 63, 69, 87, 108, 237, 240, 395, 396, 397
这个问题是什么回事,什么意思呢
要什么解决呢?

网友:
把std cell 及IP都做为blackbox做LVS,这样就只检查了top level的连线问题,避免了cell级的问题引起的lvs 违例,从而比较容易查错。

这个ERC问题,我没见过,猜测是power/ground与cell的连接问题。

楼主:
麻烦能再仔细点吗:如何将把std cell 及IP都做为blackbox呢?
此ERC问题都是出现在IO PAD里

网友:
那个你又没有问,我以为你知道怎么设置blackbox!!!!
在你的calibre runset file(或者是rule file)中设置:
LVS BOX  source_cell_name layout_cell_name

可能是你的I/O原本就有ERC问题。那你应该对你所用的IP及I/O本身做一个lvs检查,看I/O是否还有ERC问题,如果有,那就是I/O原本就存在的问题。

网友(2016-01-05):
没有更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