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流对数放大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9-09):
最近做一个关于直流对数放大器的课题,但是本人对对数放大器知道的很少,想请教一下高人关于高速对数放大器的设计问题
1.对数放大器的带宽如何来测试?
2.一般的直流对数放大器的速度能做到多少?
3.能否用直流对数放大器处理100MHz的电流小信号(幅度大约在100pA到10mA)

网友(2012-03-0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是来自21ic论坛的坛友。在论坛里看到你研究对数放大器的,有一个对你来说很简单的问题想请教大虾你:
如图,两种接法的对数运算电路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不太明白,请教大虾:

为什么b图的那样将基极和集电极接在一起,精度范围就从图a的7-8个数量级一下子降到4-5个数量级呢?   :(
疑问来自于下图。补充一下,transdiode说的就是图a,右边那个就是图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