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两次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09-09-09):
一样的电路,一样的仿真状态.头天晚上做了一次仿真,结果正常,第二天再来仿真的时候结果就大不一样了.郁闷.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避免.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再仿一次,确定仿真正确,看看到底那次结果正确,还是会重新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用spectre跑的? 一般不会有随机性问题, 看看是不是存在多解电路,通过设置ic可以解决

网友:
重新启动

网友:
是什么电路?

网友:
有可能电脑的问题

重启,或者重装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initial condition may help

网友:
重启服务器

网友:
把你之前的仿真结果删除,通常是在"~/simulation" 下面的,然后重新加入库,再跑;

这种问题偶尔会遇到,所以,别着急,看看错误在哪里,我想早期发现错误应该比晚期发现好;另外,我想如果你确定你的电路没问题,仿真结果小的差异也不代表什么

网友:
如果什么都没有变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中间那个环节你改变了,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

网友:
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网友:
遇到过,可能是软件的嵌套命令太多了,会出错,要多refresh一下

网友:
initial condition should be 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