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仿真

楼主(2009-09-09):
刚学  对于接口仿真不是很理解
请知道的人指导指导啊

楼主:
希望哪位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和别的仿真没什么区别吧.标准接口还可以用vip,不过要花钱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请教了一位高手。
接口仿真的难点在于,你要编写一个精确的硬件模型,就是连在你这个接口上的硬件。
如果你把这个硬件模型搞定,接口仿真就很简单了。

楼主(2009-10-16):
谢谢各位啦
呵呵  ~~~
在麻烦一下 请问有接口仿真的资料吗
我还没实际接触过接口仿真
但想好好了解一下  以备后需啊
呵呵~~

网友:
一般的做法可以考虑:
    1、弄个device的模型来,可以买IP,网上去down免费IP,或自己写一个,如果你采用一些高级的验证语言,还可以采用C/C++等模型。
    2、如果是标准接口,可以考虑去弄个标准断言检测器或标准Monitor,没有的话请人或自己写一个。
    3、即使是标准接口,有些小细节可能还是很含糊的,验证之前最好尽可能搞清楚这些问题,可以多去问问搞过这个接口的牛人,还可以去收集一些你的设计外挂的Device的说明书,从中也能挖出一些东西。
    4、接口仿真最重要的就是对接口协议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