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宽带功率放大器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9-09-09):
向大侠求教关于100~400MHz管子为出入阻抗为3.9欧姆,串接一12P电容
的匹配电路的设计,如有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
用SMITH圆图吧

网友:
你要确认,是从多少阻抗匹配到此阻抗,并用软件先仿真

网友:
源级电感负反馈可以计算的,

网友:
匹配的时候尽量靠近smith圆图的中间

网友:
请考虑采用并联(串联)负反馈+变压器型匹配
抑或多级匹配网络(较难综合该网络)
关键还得考虑功率输出

网友(2009-10-13):
smith chat   很快搞定

网友:
要选好管子再说,你这问题不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