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perl问题

楼主(2009-09-10):
请问 $_= ~ s/\x2e.*// ; 什么意思啊?

$_= ~ s/\x2f\x2f.*//;

这个\x2e   \x2f 是什么意思,我再perl的手册上怎么查不到?

网友:
delete  the string which begins with a dot ".", for example ".ax", ".exe"

网友:
支持下楼主~~楼主辛苦了。

Signature--------------------------------------------------------------------------------------------------------------------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a willing heart.
ugg classic short

网友(2013-01-19):
顶起!同样疑惑中,\x2f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16进制数啊, 即2*16+ 15 = 47 ,

\b :  binary
\o : octary ( 8进制)
\x : 16进制,

建议发脚本语言版

网友(2013-03-21):
$_= ~ s/\x2e.*// ;
这个是一个替换操作吧,把变量$_中的以十六进制2e以及后边的字符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