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使用Abstract产生LEF的流程

楼主(2009-09-10):
使用Abstract产生LEF的流程,主要是指模拟模块的版图生成LEF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网友:
支持下楼主~~楼主辛苦了。

Signature--------------------------------------------------------------------------------------------------------------------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a willing heart.
ugg Classic Tall

网友:
text layer 正确。
确保bus 的style 正确。
确保有antenna 信息。

网友(2010-07-14):
如何才能使提出的lef文件里面有antenna 信息?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如何才能使提出的lef文件里面有antenna 信息?

网友:
要有意义的答案,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2010-08-16):
好象是提antenna时有些问题的

网友:
受教了,万分感谢哇……
3# papertiger

网友(2011-03-01):
主要是pin 层正确, obs 层正确,

这个flow 我也没试过,

网友:
首先需要layout pin和电路一致。从layout cell 中启动abstract generator,然后按流程走:
1.flow-pin, 定义vdd,gnd net,如果有其他特殊的signal,如analog,clock等,也可以定义好。
2.flow-extract, 说明一下antenna tab, 要extract antenna信息,必须先定义好poly gate和diffusion layer,具体可以参考help里的说明。
3.flow-abstract,这个就按照default的设置就可以了。
4.最后file-export LEF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22):
搞数字的人碰到这些无能为力,搞模拟的人觉的什么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手动改一下就可以了.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