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中单端负载电阻25Ω还是50Ω?

楼主(2009-09-10):
在C-S DAC中,单端负载电阻有的文献上取25Ω,有的取50Ω,取哪个好点呢?以什么标准来取这个电阻值呢?它的值与后级匹配有关吗?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DA肯定是差分输出电流定标
取到50的原因是因为
一般DA的输出都是用来驱动同轴线缆
同轴线缆的标准阻抗差不多就是这样
取成一样的是为了防止发生波反射 也就是阻抗匹配的目的

楼主:
谢谢~~~是差分电流输出。那为什么有的单端取25Ω呢,它跟后面的怎么匹配啊?

网友(2010-12-22):
我也疑惑着 这里的人下载挺积极 讨论都不理  还是问师兄吧

网友(2014-01-07):
路过回复 1# 蓝枫

网友:
为什么不能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