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0):
最近刚接触spectre,做了个简单的运放进行仿真,输入信号由analogLib库里的vpwl进行提供,设置的仿真器是spectre。
抽取网表并进行仿真后,输入电压抽取出来是这样的:

V2 (INP 0) vsource dc=100.0m type=pwl edgetype=linear wave=[ 0 0 100u 50m 200u 0.0 300u 50m 400u 100m ]

可是仿真结果是一条直线,一直都是0,高手来指点下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自己顶!
没有人用spectre么?
最近用spectre碰到一堆问题,这个是输出是0的,还有个信号:

PORT2 (lvd_en 0) port r=50 dc=3 type=dc

这个的仿真结果怎么搞都是6v,明明写的是3呀

我都要晕死了,spectre怎么这么难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啊。你用的是gnd还是vss?如果是vss,要设global 地为0。

网友B:
spectre 中的激励一般使用Pin脚来设置
就是在仿真界面的simulation中设置
如果你调用analogLIb中的激励模型
有时候spectre生成网表不一定支持
推荐你激励用PIn代替 这样也比较合适以后的layout和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 中的激励一般使用Pin脚来设置就是在仿真界面的simulation中设置如果你调用analogLIb中的激励模型有时候spectre生成网表不一定支持推荐你激励用PIn代替 这样也比较合适以后的layout和LVS

原来可以这样设置,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啊。你用的是gnd还是vss?如果是vss,要设global 地为0。

用的是gnd。现在两个信号已经莫名其妙的都好了,也没有改动什么,还是那么用的,真是奇怪

网友(2011-03-10):
有时候重启一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
软件的问题吧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