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大中華區總裁 / 孫振耀退休感言

楼主(2009-09-10):
你必須相信,90%的情況下,你所在的公司並沒有那麼爛,你認為不錯的公司也沒有那麼好。就像圍城裏說的,城裏的人拼命想衝出來,而城外的人拼命想衝進去。每個公司都有每個公司的問題,沒有問題的公司是不存在的。換個環境你都不知道會碰到什麼問題,與其如此,不如就在當下把問題解決掉。很多問題當你真的想要去解決的時候,或許並沒有那麼難。有的時候你覺得問題無法解決,事實上,那只是你覺得

HP大中華區總裁 /孫振耀退休感言

如果有機會看見了這篇文章,而沒有認真讀完它,那麼絕對會是你的一筆很大的損失!關於人生的思考的文章我看過不少,但像這篇文章那樣能真真切切的說出自己的肺腑之言的確實不多。我想最有價值的交流不在於談話的內容本身,而在於交流者對於內容的思考。內容是不變的,而思想卻會閃光!我們最難遇見的也就是這種閃光的東西……

一、關於工作與生活

我有個有趣的觀察,外企公司多的是25-35歲的白領,40歲以上的員工很少,二三十歲的外企員工是意氣風發的,但外企公司40歲附近的經理人是很尷尬的。我見過的40歲附近的外企經理人大多在一直跳槽,最後大多跳到民企,比方說,唐駿。外企員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公司的成功,並非個人的成功,西門子的確比國美大,但並不代表西門子中國經理比國美的老闆強,甚至可以說差得很遠。而進外企的人往往並不能很早理解這一點,把自己的成功90%歸功於自己的能力,實際上,外企公司隨便換個中國區總經理並不會給業績帶來什麼了不起的影響。好了~~問題來了,當這些經理人40多歲了,他們的薪資要求變得很高,而他們的才能其實又不是那麼出眾,作為外企公司的老闆,你會怎麼選擇?有的是只要不高薪水的,要出位的精明強幹精力沖沛的年輕人,有的是,為什麼還要用你?

從上面這個例子,其實可以看到我們的工作軌跡,二三十歲的時候,生活的壓力還比較小,身體還比較好,上面的父母身體還好,下面又沒有孩子,不用還房貸,也沒有孩子要上大學,當個外企小白領還是很光鮮的,掙得不多也夠花了。

但是人終歸要結婚生子,終歸會老,到了40歲,父母老了,要看病要吃藥,要有人看護,自己要還房貸,要過基本體面的生活,要養小孩……那個時候需要掙多少錢才夠花才重要。所以,看待工作,眼光要放遠一點,一時的誰高誰低並不能說明什麼。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不太贊成過於關注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更沒有必要攀比第一份工作的薪水,這在剛剛出校園的學生中間是很常見的。正常人大概要工作 35年,這好比是一場馬拉松比賽,和真正的馬拉松比賽不同的是,這次比賽沒有職業選手,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機會。要知道,有很多人甚至堅持不到終點,大多數人最後是走到終點的,只有少數人是跑過終點的,因此在剛開始的時候,去搶領先的位置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剛進社會的時候如果進500強公司,大概能拿到3k -6k/月的工資,有些特別技術的人才可能可以到8k/月,可問題是,5年以後拿多少?估計5k-10k了不起了。起點雖然高,但增幅有限,而且,後面的年輕人追趕的壓力越來越大。

我前兩天問我的一個銷售,你會的這些東西一個新人2年就都學會了,但新人所要求的薪水卻只是你的一半,到時候,你怎麼辦?

職業生涯就像一場體育比賽,有初賽、複賽、決賽。初賽的時候大家都剛剛進社會,大多數都是實力一般的人,這時候努力一點認真一點很快就能讓人脫穎而出,於是有的人二十多歲做了經理,有的人遲些也終於贏得了初賽,三十多歲成了經理。然後是複賽,能參加複賽的都是贏得初賽的,每個人都有些能耐,在聰明才智上都不成問題,這個時候再想要勝出就不那麼容易了,單靠一點點努力和認真還不夠,要有很強的堅忍精神,要懂得靠團隊的力量,要懂得收服人心,要有長遠的眼光……

看上去贏得複賽並不容易,但,還不是那麼難。因為這個世界的規律就是給人一點成功的同時、讓人驕傲自滿,剛剛贏得初賽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贏得的僅僅是初賽,有了一點小小的成績大多數人都會驕傲自滿起來,認為自己已經懂得了全部,不需要再努力再學習了,他們會認為之所以不能再進一步已經不是自己的原因了。雖然他們仍然不好對付,但是他們沒有耐性,沒有容人的度量,更沒有清晰長遠的目光。就像一隻憤怒的鬥牛,雖然猛烈,最終是會敗的,而贏得複賽的人則象鬥牛士一樣,不急不躁,跟隨著自己的節拍,慢慢耗盡對手的耐心和體力。贏得了複賽以後,大約已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職業經理人了,當上了中小公司的總經理,大公司的副總經理,主管著每年幾千萬乃至幾億的生意。

最終的決賽來了,說實話我自己都還沒有贏得決賽,因此對於決賽的決勝因素也只能憑自己的猜測而已,這個時候的輸贏或許就像武俠小說裏寫得那樣,大家都是高手,只能等待對方犯錯了,要想輕易擊敗對手是不可能的,除了使上渾身解數,還需要一點運氣和時間。世界的規律依然發揮著作用,贏得複賽的人已經不只是驕傲自滿了,他們往往剛愎自用,聽不進去別人的話,有些人的脾氣變得暴躁,心情變得浮躁,身體變得糟糕,他們最大的敵人就是他們自己,在決賽中要做的只是不被自己擊敗,等著別人被自己擊敗。這和體育比賽是一樣的,最後高手之間的比賽,就看誰失誤少誰就贏得了決賽。

二、 根源

你工作快樂麼?你的工作好麼?

有沒有覺得幹了一段時間以後工作很不開心?有沒有覺得自己入錯了行?有沒有覺得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有沒有覺得工作像一團亂麻每天上班都是一種痛苦?有沒有很想換個工作?有沒有覺得其實現在的公司並沒有當初想像得那麼好?有沒有覺得這份工作是當初因為生存壓力而找的,實在不適合自己?你從工作中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了麼?你每天開心麼?

職涯上憤怒的人很多,你有沒有想過,你為什麼不快樂?你為什麼憤怒?

其實,你不快樂的根源,是因為你不知道要什麼!你不知道要什麼,所以你不知道去追求什麼,你不知道追求什麼,所以你什麼也得不到。

我總覺得,職業生涯首先要關注的是自己,自己想要什麼?大多數人大概沒想過這個問題,唯一的想法只是——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要一份不錯的薪水,我知道所有人對於薪水的渴望,可是,你想每隔幾年重來一次找工作的過程麼?你想每年都在這種對於工作和薪水的焦急不安中度過麼?不想的話,就好好想清楚。飲鴆止渴,不能因為口渴就拼命喝毒藥。越是焦急,越是覺得自己需要一份工作,越饑不擇食,越想不清楚,越容易失敗,你的經歷越來越差,下一份工作的人看著你的簡歷就皺眉頭。於是你越喝越渴,越渴越喝,陷入惡性循環。最終只能哀歎世事不公或者生不逢時,只能到天涯上來發洩一把,在失敗者的共鳴當中尋求一點心理平衡罷了。大多數人都有生存壓力,我也是,有生存壓力就會有

很多焦慮,積極的人會從焦慮中得到動力,而消極的人則會因為焦慮而迷失方向。所有人都必須在壓力下做出選擇,這就是世道,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

一般我們處理的事情分為重要的事情和緊急的事情,如果不做重要的事情就會常常去做緊急的事情。比如鍛煉身體保持健康是重要的事情,而看病則是緊急的事情。如果不鍛煉身體保持健康,就會常常為了病痛煩惱。又比如防火是重要的事情,而救火是緊急的事情,如果不注意防火,就要常常救火。找工作也是如此,想好自己究竟要什麼是重要的事情,找工作是緊急的事情,如果不想好,就會常常要找工作。往往緊急的事情給人的壓力比較大,迫使人們去趕緊做,相對來說重要的事情反而沒有那麼大的壓力,大多數人做事情都是以壓力為導向的,壓力之下,總覺得非要先做緊急的事情,結果就是永遠到處救火,永遠沒有停歇的時候。(很多人的工作也像是救火隊一樣忙碌痛苦,也是因為工作中沒有做好重要的事情。)那些說自己活在水深火熱為了生存顧不上那麼多的朋友,今天找工作困難是當初你們沒有做重要的事情,是結果不是原因。如果今天你們還是因為急於要找一份工作而不去思考,那麼或許將來要繼續承受痛苦找工作的結果。

我始終覺得我要說的話題,沉重了點,需要很多思考,遠比唐笑打武警的話題來的枯燥乏味,但是,天下沒有輕鬆的成功,成功,要付代價。請先忘記一切的生存壓力,想想這輩子你最想要的是什麼?所以,最要緊的事情,先想好自己想要什麼。

三、什麼是好工作

當初微軟有個唐駿,很多大學裏的年輕人覺得這才是他們嚮往的職業生涯,我在清華bbs裏發的帖子被這些學子們所不屑,那個時候學生們只想出國或者去外企,不過如今看來,我還是對的,唐駿去了盛大,陳天橋創立的盛大,一家民營公司。一個高學歷的海歸在500強的公司裏拿高薪水,這大約是很多年輕人的夢想,問題是,每年畢業的大學生都在做這個夢,好的職位卻只有500個。

人都是要面子的,也是喜歡攀比的,即使在工作上也喜歡攀比,不管那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大家認為外企公司很好,可是好在哪里呢?好吧,他們在比較好的寫字樓,這是你想要的麼?他們出差住比較好的酒店,這是你想要的麼?別人會羡慕一份外企公司的工作,這是你想要的麼?那一切都是給別人看的,你幹嗎要活得那麼辛苦給別人看?另一方面,他們薪水福利一般,並沒有特別了不起,他們的晉升機會比較少,很難做到很高階的主管,他們雖然厭惡常常加班,卻不敢不加班,因為你不幹有得是人幹,大部分情況下會找個臺灣人香港人新加坡人來管你,而這些人又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你想清楚了麼?500強一定好麼?找工作究竟是考慮你想要什麼,還是考慮別人想看什麼?

我的大學同學們大多數都到美國了,甚至畢業這麼多年了,還有人最近到國外去了。出國真的有那麼好麼?我的大學同學們,大多數還是在博士、博士後、訪問學者地掙扎著,至今只有一個正經在一個美國大學裏拿到個正式的教職。

國內的教授很難當麼?我有幾個表親也去了國外了,他們的父母獨自在國內,沒有人照顧,有好幾次人在家裏昏倒都沒人知道,出國,真的這麼光彩麼?就像有人說的很多事情就像看A片,看的人覺得很爽,做的人未必。

人總想找到那個最好的,可是,什麼是最好的?你覺得是最好的那個,是因為你的確瞭解,還是因為別人說他是最好的?即使他對於別人是最好的,對於你也一定是最好的麼?

對於自己想要什麼,自己要最清楚,別人的意見並不是那麼重要。很多人總是常常被別人的意見所影響,親戚的意見,朋友的意見,同事的意見……問題是,你究竟是要過誰的一生?人的一生不是父母一生的續集,也不是兒女一生的前傳,更不是朋友一生的外篇,只有你自己對自己的一生負責,別人無法也負不起這個責任。自己做的決定,至少到最後,自己沒什麼可後悔。對於大多數正常智力的人來說,所做的決定沒有大的對錯,無論怎麼樣的選擇,都是可以嘗試的。比如你沒有考自己上的那個學校,沒有入現在這個行業,這輩子就過不下去了?就會很失敗?不見得。

我想,好工作,應該是適合你的工作,具體點說,應該是能給你帶來你想要的東西的工作,你或許應該以此來衡量你的工作究竟好不好,而不是拿公司的大小,規模,外企還是國企,是不是有名,是不是上市公司來衡量。小公司,未必不是好公司,賺錢多的工作,也未必是好工作。你還是要先弄清楚你想要什麼,如果你不清楚你想要什麼,你就永遠也不會找到好工作,因為你永遠只看到你得不到的東西,你得到的,都是你不想要的。

可能,最好的,已經在你的身邊,只是,你還沒有學會珍惜。人們總是盯著得不到的東西,而忽視了那些已經得到的東西。

四、普通人

我發現中國人的勵志和國外的勵志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中國的勵志比較鼓勵人立下大志願,臥薪嚐膽,有朝一日成富成貴。而國外的勵志比較鼓勵人勇敢面對現實生活,面對普通人的困境,雖然結果也是成富成貴,但起點不一樣,相對來說,我覺得後者在操作上更現實,而前者則需要用999個失敗者來堆砌一個成功者的故事。

我們都是普通人,普通人的意思就是,概率這件事是很準的。因此,我們不會買彩票中500萬,我們不會成為比爾蓋茨或者李嘉誠,我們不會坐飛機掉下來,我們當中很少的人會創業成功,我們之中有30%的人會離婚,我們之中大部分人會活過65……

所以請你在想自己要什麼的時候,要得現實一點,你說我想要做李嘉誠,抱歉,我幫不上你。成為比爾蓋茨或者李嘉誠這種人,是靠命的,看我寫的這篇文章絕對不會讓你成為他們,即使你成為了他們,也絕對不是我這篇文章的功勞。王侯將相甯有種乎但真正當皇帝的只有一個人,王侯將相,人也不多。目標定得高些對於喜歡挑戰的人來說有好處,但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反而比較容易灰心沮喪,很容易就放棄了。

回過頭來說,李嘉誠比你有錢大致50萬倍,他比你更快樂麼?或許。有沒有比你快樂50萬倍,一定沒有。他比你最多也就快樂一兩倍,甚至有可能還不如你快樂。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不是和別人比賽,比誰要得更多更高,比誰的目標更遠大。雖然成為李嘉誠這個目標很宏大,但你並不見得會從這個目標以及追求目標的過程當中獲得快樂,而且基本上你也做不到。你必須聽聽你內心的聲音,尋找真正能夠使你獲得快樂的東西,那才是你想要的東西。

你想要的東西,或者我們把它稱之為目標,目標其實並沒有高低之分,你不需要因為自己的目標沒有別人遠大而不好意思,達到自己的目標其實就是成功,成功有大有小,快樂卻是一樣的。我們追逐成功,其實追逐的是成功帶來的快樂,而非成功本身。職業生涯的道路上,我們常常會被攀比的心態蒙住眼睛,忘記了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忘記了是什麼能使我們更快樂。

社會上一夜暴富的新聞很多,這些消息,總會在我們的心裏面掀起很多漣漪,漣漪多了就變成驚濤駭浪,心裏的驚濤駭浪除了打翻承載你目標的小船,並不會使得你也一夜暴富。只見賊吃肉,不見賊挨揍。我們這些普通人既沒有當賊的勇氣,又缺乏當賊的狠辣絕決,雖然羡慕吃肉,卻更害怕挨揍,偶爾看到幾個沒挨揍的賊就按奈不住,或者心思活動,或者大感不公,真要叫去做賊,卻也不敢。

我還是過普通人的日子,要普通人的快樂,至少,晚上睡得著覺。

五、跳槽與積累

首先要說明,工作是一件需要理智的事情,所以不要在工作上耍個性,天涯上或許會有人覺得你很有個性而叫好,煤氣公司電話公司不會因為覺得你很有個性而免了你的帳單。當你很帥地炒掉了你的老闆,當你很酷地挖苦了一番招聘的HR,帳單還是要照付,只是你賺錢的時間更少了,除了你自己,沒人受損失。

我並不反對跳槽,但跳槽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頻繁跳槽的後果是讓人覺得沒有忠誠度可言,而且不能安心工作。現在很多人從網上找工作,很多找工作的網站常常給人出些餿主意,要知道他們是盈利性企業,當然要從自身盈利的角度來考慮,大家越是頻繁跳槽頻繁找工作他們越是生意興隆,所以鼓動人們跳槽是他們的工作。所以他們會常常告訴你,你拿的薪水少了,你享受的福利待遇差了,又是薪情快報又是讚歎自由奔放的靈魂。至於是否會因此讓你不能安心,你跳了槽是否解決問題,是否更加開心,那個,他們管不著。

要跳槽肯定是有問題,一般來說問題發生了,躲是躲不開的,很多人跳槽是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不開心,如果這種不開心,在現在這個公司不能解決,那麼在下一個公司多半也解決不掉。你必須相信,90%的情況下,你所在的公司並沒有那麼爛,你認為不錯的公司也沒有那麼好。就像圍城裏說的,城裏的人拼命想衝出來,而城外的人拼命想衝進去。每個公司都有每個公司的問題,沒有問題的公司是不存在的。換個環境你都不知道會碰到什麼問題,與其如此,不如就在當下把問題解決掉。很多問題當你真的想要去解決的時候,或許並沒有那麼難。有的時候你覺得問題無法解決,事實上,那只是你覺得

人生的曲線應該是曲折向上的,偶爾會遇到低谷但大趨勢總歸是曲折向上的,而不是像脈衝波一樣每每回到起點,我見過不少面試者,30多歲了,四五份工作經歷,每次多則3年,少則1年,30多歲的時候回到起點從一個初級職位開始幹起,拿基本初級的薪水,和20多歲的年輕人一起競爭,不覺得有點辛苦麼?這種日子好過麼?

我非常不贊成在一個行業超過3年以後換行業,基本上,35歲以前我們的生存資本靠打拼,35歲以生存的資本靠的就是積累,這種積累包括人際關係,經驗,人脈,口碑……如果常常更換行業,代表幾年的積累付之東流,一切從頭開始,如果換了兩次行業,35歲的時候大概只有5年以下的積累,而一個沒有換過行業的人至少有了10年的積累,誰會佔優勢?工作到2-3年的時候,很多人覺得工作不順利,好像到了一個瓶頸,心情煩悶,就想辭職,乃至換一個行業,覺得這樣所有一切煩惱都可以拋開,會好很多。其實這樣做只是讓你從頭開始,到了時候還是會發生和原來行業一樣的困難,熬過去就向上跨了一大步,要知道每個人都會經歷這個過程,每個人的職業生涯中都會碰到幾個瓶頸,你熬過去了而別人沒有熬過去你就領先了。跑長跑的人會知道,開始的時候很輕鬆,但是很快會有第一次的難受,但過了這一段又能跑很長一段,接下來會碰到第二次的難受,堅持過了以後又能跑一段,如此往復,難受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堅持不下去了。

大多數人第一次就堅持不了了,一些人能堅持到第二次,第三次雖然大家都堅持不住了,可是跑到這裏的人也沒幾個了,這點資本足夠你安穩活這一輩子了。

一份工作到兩三年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會變成熟手,這個時候往往會陷入不斷的重複,有很多人會覺得厭倦,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已經搞懂了一切,從而懶得去尋求進步了。很多時候的跳槽是因為覺得失去興趣了,覺得自己已經完成比賽了。其實這個時候比賽才剛剛開始,工作兩三年的人,無論是客戶關係,人脈,手下,和領導的關係,在業內的名氣……還都是遠遠不夠的,但稍有成績的人總是會自我感覺良好的,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跟客戶關係鐵得要命,覺得自己在業界的口碑好得很。其實可以肯定地說,一定不是,這個時候,還是要拿出前兩年的幹勁來,穩紮穩打,積累才剛剛開始。

你足夠瞭解你的客戶嗎?你知道他最大的煩惱是什麼嗎?你足夠瞭解你的老闆麼?你知道他最大的煩惱是什麼嗎?你足夠瞭解你的手下麼?你知道他最大的煩惱是什麼嗎?如果你不知道,你憑什麼覺得自己已經積累夠了?如果你都不瞭解,你怎麼能讓他們幫你的忙,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情?如果他們不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情,你又何來的成功?

六、等待

這是個浮躁的人們最不喜歡的話題,本來不想說這個話題,因為會引起太多的爭論,而我又無意和人爭論這些,但是考慮到對於職業生涯的長久規劃,這是一個躲避不了的話題,還是決定寫一寫,不愛看的請離開吧。

並不是每次穿紅燈都會被汽車撞,並不是每個罪犯都會被抓到,並不是每個錯誤都會被懲罰,並不是每個貪官都會被槍斃,並不是你的每一份努力都會得到回報,並不是你的每一次堅持都會有人看到,並不是你每一點付出都能得到公正的回報,並不是你的每一個善意都能被理解……這個,就是世道。好吧,世道不夠好,可是,你有推翻世道的勇氣麼?如果沒有,你有更好的解決辦法麼?有很多時候,人需要一點耐心,一點信心。每個人總會輪到幾次不公平的事情,而通常,安心等待是最好的辦法。

有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等待,需要耐得住寂寞,等待屬於你的那一刻。周潤發等待過,劉德華等待過,周星馳等待過,王菲等待過,張藝謀也等待過……看到了他們如今的功成名就的人,你可曾看到當初他們的等待和耐心?你可曾看到金馬獎影帝在街邊擺地攤?你可曾看到德雲社一群人在劇場裏給一位觀眾說相聲?你可曾看到周星馳的角色甚至連一句臺詞都沒有?每一個成功者都有一段低沉苦悶的日子,我幾乎能想像得出來他們借酒澆愁的樣子,我也能想像得出他們為了生存而掙扎的窘迫。在他們一生最中燦爛美好的日子裏,他們渴望成功,但卻兩手空空,一如現在的你。沒有人保證他們將來一定會成功,而他們的選擇是耐住寂寞。如果當時的他們總念叨著成功只是屬於特權階級的,你覺得他們今天會怎樣?

曾經我也不明白有些人為什麼並不比我有能力卻要坐在我的頭上,年紀比我大就一定要當我的領導麼?為什麼有些爛人不需要努力就能賺錢?為什麼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的人能那麼容易賺錢,而輪到我們的時候,什麼事情都要正規化了?有一天我突然想,我還在上學的時候他們就在社會裏掙扎奮鬥了,他們在社會上奮鬥積累了十幾二十年,我們新人來了,他們有的我都想要,我這不是在要公平,我這是在要搶劫。因為我要得太急,因為我忍不住寂寞。二十多歲的男人,沒有錢,沒有事業,卻有蓬勃的欲望。

人總是會遇到挫折的,人總是會有低潮的,人總是會有不被人理解的時候的,人總是有要低聲下氣的時候,這些時候恰恰是人生最關鍵的時候,因為大家都會碰到挫折,而大多數人過不了這個門檻,你能過,你就成功了。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需要耐心等待,滿懷信心地去等待,相信,生活不會放棄你,機會總會來的。至少,你還年輕,你沒有坐牢,沒有生治不了的病,沒有欠還不起的債。比你不幸的人遠遠多過比你幸運的人,你還怕什麼?路要一步步走,雖然到達終點的那一步很激動人心,但大部分的腳步是平凡甚至枯燥的,但沒有這些腳步,或者耐不住這些平凡枯燥,你終歸是無法迎來最後的那些激動人心。

逆境,是上帝幫你淘汰競爭者的地方。要知道,你不好受,別人也不好受,你堅持不下去了,別人也一樣,千萬不要告訴別人你堅持不住了,那只能讓別人獲得堅持的信心,讓競爭者看著你微笑的面孔,失去信心,退出比賽。勝利屬於那些有耐心的人。

在最絕望的時候,我會去看電影《The Pursuit of Happyness》《Jerry Maguire》,讓自己重新鼓起勇氣,因為,無論什麼時候,我們總還是有希望。當所有的人離開的時候,我不失去希望,我不放棄。每天下班坐在車裏,我喜歡哼著《隱形的翅膀》看著窗外,我知道,我在靜靜等待,等待屬於我的那一刻。

原貼裏伊吉網友的話我很喜歡,抄錄在這裏: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特殊者

含著金匙出生、投胎到好家庭、工作安排到電力局拿1w月薪這樣的小概率事件,當然最好輪到自己紅軍長征兩萬五、打成右派反革命、胼手胝足犧牲尊嚴去奮鬥,最好留給祖輩父輩和別人

自然,不是每個吃過苦的人都會得到回報。但是,任何時代,每一個既得利益者身後,都有他的祖輩父輩奮鬥掙扎乃至流血付出生命的身影,羡慕別人有個好爸爸,沒什麼不可以,問題是,你的下一代,會有一個好爸爸嗎?

至於問到為什麼不能有同樣的贏面概率?我只能問:為什麼物種競爭中,人和猴子不能有同樣的贏面概率?
物競天擇。猴子的靈魂不一定比你卑微,但你身後有幾十萬年的類人猿進化積澱。

七、入對行跟對人

在中國,大概很少有人是一份職業做到底的,雖然如此,第一份工作還是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兩件事情格外重要,第一件是入行,第二件事情是跟人。第一份工作對人最大的影響就是入行,現代的職業分工已經很細,我們基本上只能在一個行業裏成為專家,不可能在多個行業裏成為專家。很多案例也證明即使一個人在一個行業非常成功,到另外一個行業,往往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情,你想改變世界,還是想賣一輩子汽水?是賈伯斯邀請百事可樂總裁約翰·斯考利加盟蘋果時所說的話,結果這位在百事非常成功的約翰,到了蘋果表現平平。其實沒有哪個行業特別好,也沒有哪個行業特別差,或許有報導說哪個行業的平均薪資比較高,但是他們沒說的是,那個行業的平均壓力也比較大。看上去很美的行業一旦進入才發現很多地方其實並不那麼完美,只是外人看不見。

說實話,我自己都沒有發大財,所以我的建議只是讓人快樂工作的建議,不是如何發大財的建議,我們只討論一般普通打工者的情況。我認為選擇什麼行業並沒有太大關係,看問題不能只看眼前。比如,從前年開始,國家開始整頓醫療行業,很多醫藥公司開不下去,很多醫藥行業的銷售開始轉行。其實醫藥行業的不景氣是針對所有公司的,並非針對一家公司,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這個時候跑掉是非常不划算的,大多數正規的醫藥公司即使不做新生意撐個兩三年總是能撐的,大多數醫藥銷售靠工資撐個兩三年也是可以撐的,國家不可能永遠捏著醫藥行業不放的,兩三年以後光景總歸還會好起來的,那個時候別人都跑了而你沒跑,那時的日子應該會好過很多。有的時候覺得自己這個行業不行了,問題是,再不行的行業,做得人少了也變成了好行業,當大家都覺得不好的時候,往往卻是最好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金融行業好,金融行業門檻高不說,有多少人削尖腦袋要鑽進去,競爭激烈,進去以後還要時時提防,一個疏忽,就被後來的人給擠掉了,壓力巨大,又如何談得上快樂?也就未必是工作了。

太陽能這個東西至今還不能進入實際應用的階段,但是中國已經有7家和太陽能有關的公司在紐交所上市了,國美、蘇寧永樂其實是貿易型企業,也能上市,魯泰紡織連續10年利潤增長超過50%,賣茶的一茶一座,賣衣服的海瀾之家都能上市……其實選什麼行業真的不重要,關鍵是怎麼做。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關鍵是人。

有一點是需要記住的,這個世界上,有史以來直到我們能夠預見得到的未來,成功的人總是少數,有錢的人總是少數,大多數人是一般的,普通的,不太成功的。因此,大多數人的做法和看法,往往都不是距離成功最近的做法和看法。因此大多數人說好的東西不見得好,大多數人說不好的東西不見得不好。大多數人都去炒股的時候說明跌只是時間問題,大家越是熱情高漲的時候,跌的日子越近。大多數人買房子的時候,房價不會漲,而房價漲的差不多的時候,大多數人才開始買房子。不會有這樣一件事情讓大家都變成功,發了財,歷史上不曾有過,將來也不會發生。有些東西即使一時運氣好得到了,還是會在別的時候別的地方失去的。

年輕人在職業生涯的剛開始,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做對的事情,不要讓自己今後幾十年的人生總是提心吊膽,更不值得為了一份工作賠上自己的青春年華。我的公司是個不行賄的公司,以前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自己的員工也不理解,不過如今,我們是同行中最大的企業,客戶樂意和我們打交道,尤其是在國家打擊腐敗的時候,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做生意不給錢的名聲,都敢於和我們做生意。而勇於給錢的公司,不是倒了,就是跑了,要不就是每天睡不好覺,人還是要看長遠一點。很多時候,看起來最近的路,其實是最遠的路,看起來最遠的路,其實是最近的路。

跟對人是說,入行後要跟個好領導好老師,剛進社會的人做事情往往沒有經驗,需要有人言傳身教。對於一個人的發展來說,一個好領導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的標準,不是他讓你少幹活多拿錢,而是以下三個。

首先,好領導要有寬廣的心胸,如果一個領導每天都會發脾氣,那幾乎可以肯定他不是個心胸寬廣的人,能發脾氣的時候卻不發脾氣的領導,多半是非常厲害的領導。中國人當領導最大的毛病是容忍不了能力比自己強的人,所以常常可以看到的一個現象是,領導很有能力,手下一群庸才或者手下一群閒人。如果看到這樣的環境,還是不要去的好。

其次,領導要願意從下屬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這一點其實是從面試的時候就能發現的,如果這位領導總是從自己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幾乎不聽你說什麼,這就危險了。從下屬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並不代表同意下屬的說法,但他必須瞭解下屬的立場,下屬為什麼要這麼想,然後他才有辦法說服你,只關心自己怎麼想的領導往往難以獲得下屬的信服。

第三,領導敢於承擔責任,如果出了問題就把責任往下推,有了功勞就往自己身上攬,這樣的領導不跟也罷。選擇領導,要選擇關鍵時刻能抗得住的領導,能夠為下屬的錯誤買單的領導,因為這是他作為領導的責任。

有可能,你碰不到好領導,因為,中國的領導往往是屁股決定腦袋的領導,因為他坐領導的位置,所以他的話就比較有道理,這是傳統觀念官本位的誤區,可能有大量的這種無知無能的領導,只是,這對於你其實是好事,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要超過他,你希望他比較聰明還是比較笨?相對來說這樣的領導其實不難搞定,只是你要把自己的身段放下來而已。多認識一些人,多和比自己強的人打交道,同樣能找到好的老師,不要和一群同樣鬱悶的人一起控訴社會,控訴老闆,這幫不上你,只會讓你更消極。和那些比你強的人打交道,看他們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學習他們,然後跟更強的人打交道。

八、選擇

我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其實是選擇,因此在談職業生涯的時候不得不提到這個話題。
我始終認為,在很大的範圍內,我們究竟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決定權在我們自己,每天我們都在做各種各樣的選擇,我可以不去寫這篇文章,去別人的帖子拍拍磚頭,也可以寫下這些文字,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整理自己的思路,我可以多注意下格式讓別人易於閱讀,也可以寫成一堆,我可以就這樣發上來,也可以在發以前再看幾遍,你可以選擇不刮鬍子就去面試,也可以選擇出門前照照鏡子……每天,每一刻我們都在做這樣那樣的決定,我們可以漫不經心,也可以多花些心思,成千上萬的小選擇累計起來,就決定了最終我們是個什麼樣的人。

网友:
写的真好,身有感触啊!

网友:
好文章啊,转换成简体中文比较好看,

HP大中华区总裁 / 孙振耀退休感言
你必须相信,90%的情况下,你所在的公司并没有那么烂,你认为不错的公司也没有那么好。就像围城里说的,城里的人拼命想冲出来,而城外的人拼命想冲进去。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的问题,没有问题的公司是不存在的。换个环境你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与其如此,不如就在当下把问题解决掉。很多问题当你真的想要去解决的时候,或许并没有那么难。有的时候你觉得问题无法解决,事实上,那只是你觉得
HP大中华区总裁 /孙振耀退休感言
如果有机会看见了这篇文章,而没有认真读完它,那么绝对会是你的一笔很大的损失!关于人生的思考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但像这篇文章那样能真真切切的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的确实不多。我想最有价值的交流不在于谈话的内容本身,而在于交流者对于内容的思考。内容是不变的,而思想却会闪光!我们最难遇见的也就是这种闪光的东西……
一、关于工作与生活
我有个有趣的观察,外企公司多的是25-35岁的白领,40岁以上的员工很少,二三十岁的外企员工是意气风发的,但外企公司40岁附近的经理人是很尴尬的。我见过的40岁附近的外企经理人大多在一直跳槽,最后大多跳到民企,比方说,唐骏。外企员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公司的成功,并非个人的成功,西门子的确比国美大,但并不代表西门子中国经理比国美的老板强,甚至可以说差得很远。而进外企的人往往并不能很早理解这一点,把自己的成功90%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实际上,外企公司随便换个中国区总经理并不会给业绩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好了~~问题来了,当这些经理人40多岁了,他们的薪资要求变得很高,而他们的才能其实又不是那么出众,作为外企公司的老板,你会怎么选择?有的是只要不高薪水的,要出位的精明强干精力冲沛的年轻人,有的是,为什么还要用你?
从上面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轨迹,二三十岁的时候,生活的压力还比较小,身体还比较好,上面的父母身体还好,下面又没有孩子,不用还房贷,也没有孩子要上大学,当个外企小白领还是很光鲜的,挣得不多也够花了。
但是人终归要结婚生子,终归会老,到了40岁,父母老了,要看病要吃药,要有人看护,自己要还房贷,要过基本体面的生活,要养小孩……那个时候需要挣多少钱才够花才重要。所以,看待工作,眼光要放远一点,一时的谁高谁低并不能说明什么。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不太赞成过于关注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更没有必要攀比第一份工作的薪水,这在刚刚出校园的学生中间是很常见的。正常人大概要工作 35年,这好比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和真正的马拉松比赛不同的是,这次比赛没有职业选手,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要知道,有很多人甚至坚持不到终点,大多数人最后是走到终点的,只有少数人是跑过终点的,因此在刚开始的时候,去抢领先的位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刚进社会的时候如果进500强公司,大概能拿到3k -6k/月的工资,有些特别技术的人才可能可以到8k/月,可问题是,5年以后拿多少?估计5k-10k了不起了。起点虽然高,但增幅有限,而且,后面的年轻人追赶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前两天问我的一个销售,你会的这些东西一个新人2年就都学会了,但新人所要求的薪水却只是你的一半,到时候,你怎么办?
职业生涯就像一场体育比赛,有初赛、复赛、决赛。初赛的时候大家都刚刚进社会,大多数都是实力一般的人,这时候努力一点认真一点很快就能让人脱颖而出,于是有的人二十多岁做了经理,有的人迟些也终于赢得了初赛,三十多岁成了经理。然后是复赛,能参加复赛的都是赢得初赛的,每个人都有些能耐,在聪明才智上都不成问题,这个时候再想要胜出就不那么容易了,单靠一点点努力和认真还不够,要有很强的坚忍精神,要懂得靠团队的力量,要懂得收服人心,要有长远的眼光……
看上去赢得复赛并不容易,但,还不是那么难。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给人一点成功的同时、让人骄傲自满,刚刚赢得初赛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赢得的仅仅是初赛,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大多数人都会骄傲自满起来,认为自己已经懂得了全部,不需要再努力再学习了,他们会认为之所以不能再进一步已经不是自己的原因了。虽然他们仍然不好对付,但是他们没有耐性,没有容人的度量,更没有清晰长远的目光。就像一只愤怒的斗牛,虽然猛烈,最终是会败的,而赢得复赛的人则象斗牛士一样,不急不躁,跟随着自己的节拍,慢慢耗尽对手的耐心和体力。赢得了复赛以后,大约已经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职业经理人了,当上了中小公司的总经理,大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着每年几千万乃至几亿的生意。
最终的决赛来了,说实话我自己都还没有赢得决赛,因此对于决赛的决胜因素也只能凭自己的猜测而已,这个时候的输赢或许就像武侠小说里写得那样,大家都是高手,只能等待对方犯错了,要想轻易击败对手是不可能的,除了使上浑身解数,还需要一点运气和时间。世界的规律依然发挥著作用,赢得复赛的人已经不只是骄傲自满了,他们往往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别人的话,有些人的脾气变得暴躁,心情变得浮躁,身体变得糟糕,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在决赛中要做的只是不被自己击败,等着别人被自己击败。这和体育比赛是一样的,最后高手之间的比赛,就看谁失误少谁就赢得了决赛。
二、
根源

你工作快乐么?你的工作好么?
有没有觉得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工作很不开心?有没有觉得自己入错了行?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有没有觉得工作像一团乱麻每天上班都是一种痛苦?有没有很想换个工作?有没有觉得其实现在的公司并没有当初想象得那么好?有没有觉得这份工作是当初因为生存压力而找的,实在不适合自己?你从工作中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了么?你每天开心么?
职涯上愤怒的人很多,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愤怒?
其实,你不快乐的根源,是因为你不知道要什么!你不知道要什么,所以你不知道去追求什么,你不知道追求什么,所以你什么也得不到。
我总觉得,职业生涯首先要关注的是自己,自己想要什么?大多数人大概没想过这个问题,唯一的想法只是——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要一份不错的薪水,我知道所有人对于薪水的渴望,可是,你想每隔几年重来一次找工作的过程么?你想每年都在这种对于工作和薪水的焦急不安中度过么?不想的话,就好好想清楚。饮鸩止渴,不能因为口渴就拼命喝毒药。越是焦急,越是觉得自己需要一份工作,越饥不择食,越想不清楚,越容易失败,你的经历越来越差,下一份工作的人看着你的简历就皱眉头。于是你越喝越渴,越渴越喝,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只能哀叹世事不公或者生不逢时,只能到天涯上来发泄一把,在失败者的共鸣当中寻求一点心理平衡罢了。大多数人都有生存压力,我也是,有生存压力就会有
很多焦虑,积极的人会从焦虑中得到动力,而消极的人则会因为焦虑而迷失方向。所有人都必须在压力下做出选择,这就是世道,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
一般我们处理的事情分为重要的事情和紧急的事情,如果不做重要的事情就会常常去做紧急的事情。比如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是重要的事情,而看病则是紧急的事情。如果不锻炼身体保持健康,就会常常为了病痛烦恼。又比如防火是重要的事情,而救火是紧急的事情,如果不注意防火,就要常常救火。找工作也是如此,想好自己究竟要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找工作是紧急的事情,如果不想好,就会常常要找工作。往往紧急的事情给人的压力比较大,迫使人们去赶紧做,相对来说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大多数人做事情都是以压力为导向的,压力之下,总觉得非要先做紧急的事情,结果就是永远到处救火,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很多人的工作也像是救火队一样忙碌痛苦,也是因为工作中没有做好重要的事情。)那些说自己活在水深火热为了生存顾不上那么多的朋友,今天找工作困难是当初你们没有做重要的事情,是结果不是原因。如果今天你们还是因为急于要找一份工作而不去思考,那么或许将来要继续承受痛苦找工作的结果。
我始终觉得我要说的话题,沉重了点,需要很多思考,远比唐笑打武警的话题来的枯燥乏味,但是,天下没有轻松的成功,成功,要付代价。请先忘记一切的生存压力,想想这辈子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最要紧的事情,先想好自己想要什么。
三、什么是好工作
当初微软有个唐骏,很多大学里的年轻人觉得这才是他们向往的职业生涯,我在清华bbs里发的帖子被这些学子们所不屑,那个时候学生们只想出国或者去外企,不过如今看来,我还是对的,唐骏去了盛大,陈天桥创立的盛大,一家民营公司。一个高学历的海归在500强的公司里拿高薪水,这大约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问题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在做这个梦,好的职位却只有500个。
人都是要面子的,也是喜欢攀比的,即使在工作上也喜欢攀比,不管那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大家认为外企公司很好,可是好在哪里呢?好吧,他们在比较好的写字楼,这是你想要的么?他们出差住比较好的酒店,这是你想要的么?别人会羡慕一份外企公司的工作,这是你想要的么?那一切都是给别人看的,你干吗要活得那么辛苦给别人看?另一方面,他们薪水福利一般,并没有特别了不起,他们的晋升机会比较少,很难做到很高阶的主管,他们虽然厌恶常常加班,却不敢不加班,因为你不干有得是人干,大部分情况下会找个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来管你,而这些人又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你想清楚了么?500强一定好么?找工作究竟是考虑你想要什么,还是考虑别人想看什么?
我的大学同学们大多数都到美国了,甚至毕业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最近到国外去了。出国真的有那么好么?我的大学同学们,大多数还是在博士、博士后、访问学者地挣扎着,至今只有一个正经在一个美国大学里拿到个正式的教职。
国内的教授很难当么?我有几个表亲也去了国外了,他们的父母独自在国内,没有人照顾,有好几次人在家里昏倒都没人知道,出国,真的这么光彩么?就像有人说的“很多事情就像看A片,看的人觉得很爽,做的人未必。”
人总想找到那个最好的,可是,什么是最好的?你觉得是最好的那个,是因为你的确了解,还是因为别人说他是最好的?即使他对于别人是最好的,对于你也一定是最好的么?
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要最清楚,别人的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很多人总是常常被别人的意见所影响,亲戚的意见,朋友的意见,同事的意见……问题是,你究竟是要过谁的一生?人的一生不是父母一生的续集,也不是儿女一生的前传,更不是朋友一生的外篇,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生负责,别人无法也负不起这个责任。自己做的决定,至少到最后,自己没什么可后悔。对于大多数正常智力的人来说,所做的决定没有大的对错,无论怎么样的选择,都是可以尝试的。比如你没有考自己上的那个学校,没有入现在这个行业,这辈子就过不下去了?就会很失败?不见得。
我想,好工作,应该是适合你的工作,具体点说,应该是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东西的工作,你或许应该以此来衡量你的工作究竟好不好,而不是拿公司的大小,规模,外企还是国企,是不是有名,是不是上市公司来衡量。小公司,未必不是好公司,赚钱多的工作,也未必是好工作。你还是要先弄清楚你想要什么,如果你不清楚你想要什么,你就永远也不会找到好工作,因为你永远只看到你得不到的东西,你得到的,都是你不想要的。
可能,最好的,已经在你的身边,只是,你还没有学会珍惜。人们总是盯着得不到的东西,而忽视了那些已经得到的东西。
四、普通人
我发现中国人的励志和国外的励志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中国的励志比较鼓励人立下大志愿,卧薪尝胆,有朝一日成富成贵。而国外的励志比较鼓励人勇敢面对现实生活,面对普通人的困境,虽然结果也是成富成贵,但起点不一样,相对来说,我觉得后者在操作上更现实,而前者则需要用999个失败者来堆砌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我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的意思就是,概率这件事是很准的。因此,我们不会买彩票中500万,我们不会成为比尔盖茨或者李嘉诚,我们不会坐飞机掉下来,我们当中很少的人会创业成功,我们之中有30%的人会离婚,我们之中大部分人会活过65……
所以请你在想自己要什么的时候,要得现实一点,你说我想要做李嘉诚,抱歉,我帮不上你。成为比尔盖茨或者李嘉诚这种人,是靠命的,看我写的这篇文章绝对不会让你成为他们,即使你成为了他们,也绝对不是我这篇文章的功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真正当皇帝的只有一个人,王侯将相,人也不多。目标定得高些对于喜欢挑战的人来说有好处,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反而比较容易灰心沮丧,很容易就放弃了。
回过头来说,李嘉诚比你有钱大致50万倍,他比你更快乐么?或许。有没有比你快乐50万倍,一定没有。他比你最多也就快乐一两倍,甚至有可能还不如你快乐。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和别人比赛,比谁要得更多更高,比谁的目标更远大。虽然成为李嘉诚这个目标很宏大,但你并不见得会从这个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获得快乐,而且基本上你也做不到。你必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寻找真正能够使你获得快乐的东西,那才是你想要的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目标,目标其实并没有高低之分,你不需要因为自己的目标没有别人远大而不好意思,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就是成功,成功有大有小,快乐却是一样的。我们追逐成功,其实追逐的是成功带来的快乐,而非成功本身。职业生涯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被攀比的心态蒙住眼睛,忘记了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忘记了是什么能使我们更快乐。
社会上一夜暴富的新闻很多,这些消息,总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掀起很多涟漪,涟漪多了就变成惊涛骇浪,心里的惊涛骇浪除了打翻承载你目标的小船,并不会使得你也一夜暴富。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揍。我们这些普通人既没有当贼的勇气,又缺乏当贼的狠辣绝决,虽然羡慕吃肉,却更害怕挨揍,偶尔看到几个没挨揍的贼就按奈不住,或者心思活动,或者大感不公,真要叫去做贼,却也不敢。
我还是过普通人的日子,要普通人的快乐,至少,晚上睡得着觉。
五、跳槽与积累
首先要说明,工作是一件需要理智的事情,所以不要在工作上耍个性,天涯上或许会有人觉得你很有个性而叫好,煤气公司电话公司不会因为觉得你很有个性而免了你的账单。当你很帅地炒掉了你的老板,当你很酷地挖苦了一番招聘的HR,账单还是要照付,只是你赚钱的时间更少了,除了你自己,没人受损失。
我并不反对跳槽,但跳槽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频繁跳槽的后果是让人觉得没有忠诚度可言,而且不能安心工作。现在很多人从网上找工作,很多找工作的网站常常给人出些馊主意,要知道他们是盈利性企业,当然要从自身盈利的角度来考虑,大家越是频繁跳槽频繁找工作他们越是生意兴隆,所以鼓动人们跳槽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会常常告诉你,你拿的薪水少了,你享受的福利待遇差了,又是薪情快报又是赞叹自由奔放的灵魂。至于是否会因此让你不能安心,你跳了槽是否解决问题,是否更加开心,那个,他们管不着。
要跳槽肯定是有问题,一般来说问题发生了,躲是躲不开的,很多人跳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如果这种不开心,在现在这个公司不能解决,那么在下一个公司多半也解决不掉。你必须相信,90%的情况下,你所在的公司并没有那么烂,你认为不错的公司也没有那么好。就像围城里说的,城里的人拼命想冲出来,而城外的人拼命想冲进去。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的问题,没有问题的公司是不存在的。换个环境你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与其如此,不如就在当下把问题解决掉。很多问题当你真的想要去解决的时候,或许并没有那么难。有的时候你觉得问题无法解决,事实上,那只是你觉得
人生的曲线应该是曲折向上的,偶尔会遇到低谷但大趋势总归是曲折向上的,而不是像脉冲波一样每每回到起点,我见过不少面试者,30多岁了,四五份工作经历,每次多则3年,少则1年,30多岁的时候回到起点从一个初级职位开始干起,拿基本初级的薪水,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竞争,不觉得有点辛苦么?这种日子好过么?
我非常不赞成在一个行业超过3年以后换行业,基本上,35岁以前我们的生存资本靠打拼,35岁以生存的资本靠的就是积累,这种积累包括人际关系,经验,人脉,口碑……如果常常更换行业,代表几年的积累付之东流,一切从头开始,如果换了两次行业,35岁的时候大概只有5年以下的积累,而一个没有换过行业的人至少有了10年的积累,谁会占优势?工作到2-3年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工作不顺利,好像到了一个瓶颈,心情烦闷,就想辞职,乃至换一个行业,觉得这样所有一切烦恼都可以抛开,会好很多。其实这样做只是让你从头开始,到了时候还是会发生和原来行业一样的困难,熬过去就向上跨了一大步,要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都会碰到几个瓶颈,你熬过去了而别人没有熬过去你就领先了。跑长跑的人会知道,开始的时候很轻松,但是很快会有第一次的难受,但过了这一段又能跑很长一段,接下来会碰到第二次的难受,坚持过了以后又能跑一段,如此往复,难受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坚持不下去了。
大多数人第一次就坚持不了了,一些人能坚持到第二次,第三次虽然大家都坚持不住了,可是跑到这里的人也没几个了,这点资本足够你安稳活这一辈子了。
一份工作到两三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变成熟手,这个时候往往会陷入不断的重复,有很多人会觉得厌倦,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搞懂了一切,从而懒得去寻求进步了。很多时候的跳槽是因为觉得失去兴趣了,觉得自己已经完成比赛了。其实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开始,工作两三年的人,无论是客户关系,人脉,手下,和领导的关系,在业内的名气……还都是远远不够的,但稍有成绩的人总是会自我感觉良好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跟客户关系铁得要命,觉得自己在业界的口碑好得很。其实可以肯定地说,一定不是,这个时候,还是要拿出前两年的干劲来,稳扎稳打,积累才刚刚开始。
你足够了解你的客户吗?你知道他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吗?你足够了解你的老板么?你知道他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吗?你足够了解你的手下么?你知道他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已经积累够了?如果你都不了解,你怎么能让他们帮你的忙,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你又何来的成功?
六、等待
这是个浮躁的人们最不喜欢的话题,本来不想说这个话题,因为会引起太多的争论,而我又无意和人争论这些,但是考虑到对于职业生涯的长久规划,这是一个躲避不了的话题,还是决定写一写,不爱看的请离开吧。
并不是每次穿红灯都会被汽车撞,并不是每个罪犯都会被抓到,并不是每个错误都会被惩罚,并不是每个贪官都会被枪毙,并不是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得到回报,并不是你的每一次坚持都会有人看到,并不是你每一点付出都能得到公正的回报,并不是你的每一个善意都能被理解……这个,就是世道。好吧,世道不够好,可是,你有推翻世道的勇气么?如果没有,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么?有很多时候,人需要一点耐心,一点信心。每个人总会轮到几次不公平的事情,而通常,安心等待是最好的办法。
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等待,需要耐得住寂寞,等待属于你的那一刻。周润发等待过,刘德华等待过,周星驰等待过,王菲等待过,张艺谋也等待过……看到了他们如今的功成名就的人,你可曾看到当初他们的等待和耐心?你可曾看到金马奖影帝在街边摆地摊?你可曾看到德云社一群人在剧场里给一位观众说相声?你可曾看到周星驰的角色甚至连一句台词都没有?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段低沉苦闷的日子,我几乎能想象得出来他们借酒浇愁的样子,我也能想象得出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窘迫。在他们一生最中灿烂美好的日子里,他们渴望成功,但却两手空空,一如现在的你。没有人保证他们将来一定会成功,而他们的选择是耐住寂寞。如果当时的他们总念叨着成功只是属于特权阶级的,你觉得他们今天会怎样?
曾经我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并不比我有能力却要坐在我的头上,年纪比我大就一定要当我的领导么?为什么有些烂人不需要努力就能赚钱?为什么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的人能那么容易赚钱,而轮到我们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正规化了?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在社会里挣扎奋斗了,他们在社会上奋斗积累了十几二十年,我们新人来了,他们有的我都想要,我这不是在要公平,我这是在要抢劫。因为我要得太急,因为我忍不住寂寞。二十多岁的男人,没有钱,没有事业,却有蓬勃的欲望。
人总是会遇到挫折的,人总是会有低潮的,人总是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的,人总是有要低声下气的时候,这些时候恰恰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碰到挫折,而大多数人过不了这个门坎,你能过,你就成功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耐心等待,满怀信心地去等待,相信,生活不会放弃你,机会总会来的。至少,你还年轻,你没有坐牢,没有生治不了的病,没有欠还不起的债。比你不幸的人远远多过比你幸运的人,你还怕什么?路要一步步走,虽然到达终点的那一步很激动人心,但大部分的脚步是平凡甚至枯燥的,但没有这些脚步,或者耐不住这些平凡枯燥,你终归是无法迎来最后的那些激动人心。
逆境,是上帝帮你淘汰竞争者的地方。要知道,你不好受,别人也不好受,你坚持不下去了,别人也一样,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坚持不住了,那只能让别人获得坚持的信心,让竞争者看着你微笑的面孔,失去信心,退出比赛。胜利属于那些有耐心的人。
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会去看电影《The Pursuit of Happyness》《Jerry Maguire》,让自己重新鼓起勇气,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还是有希望。当所有的人离开的时候,我不失去希望,我不放弃。每天下班坐在车里,我喜欢哼着《隐形的翅膀》看着窗外,我知道,我在静静等待,等待属于我的那一刻。
原贴里伊吉网友的话我很喜欢,抄录在这里: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特殊者
含着金匙出生、投胎到好家庭、工作安排到电力局拿1w月薪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当然最好轮到自己红军长征两万五、打成右派反革命、胼手胝足牺牲尊严去奋斗,最好留给祖辈父辈和别人
自然,不是每个吃过苦的人都会得到回报。但是,任何时代,每一个既得利益者身后,都有他的祖辈父辈奋斗挣扎乃至流血付出生命的身影,羡慕别人有个好爸爸,没什么不可以,问题是,你的下一代,会有一个好爸爸吗?
至于问到为什么不能有同样的赢面概率?我只能问:为什么物种竞争中,人和猴子不能有同样的赢面概率?
物竞天择。猴子的灵魂不一定比你卑微,但你身后有几十万年的类人猿进化积淀。
七、入对行跟对人
在中国,大概很少有人是一份职业做到底的,虽然如此,第一份工作还是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件事情格外重要,第一件是入行,第二件事情是跟人。第一份工作对人最大的影响就是入行,现代的职业分工已经很细,我们基本上只能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不可能在多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很多案例也证明即使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非常成功,到另外一个行业,往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你想改变世界,还是想卖一辈子汽水?是贾伯斯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考利加盟苹果时所说的话,结果这位在百事非常成功的约翰,到了苹果表现平平。其实没有哪个行业特别好,也没有哪个行业特别差,或许有报导说哪个行业的平均薪资比较高,但是他们没说的是,那个行业的平均压力也比较大。看上去很美的行业一旦进入才发现很多地方其实并不那么完美,只是外人看不见。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有发大财,所以我的建议只是让人快乐工作的建议,不是如何发大财的建议,我们只讨论一般普通打工者的情况。我认为选择什么行业并没有太大关系,看问题不能只看眼前。比如,从前年开始,国家开始整顿医疗行业,很多医药公司开不下去,很多医药行业的销售开始转行。其实医药行业的不景气是针对所有公司的,并非针对一家公司,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这个时候跑掉是非常不划算的,大多数正规的医药公司即使不做新生意撑个两三年总是能撑的,大多数医药销售靠工资撑个两三年也是可以撑的,国家不可能永远捏着医药行业不放的,两三年以后光景总归还会好起来的,那个时候别人都跑了而你没跑,那时的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行业不行了,问题是,再不行的行业,做得人少了也变成了好行业,当大家都觉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却是最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金融行业好,金融行业门坎高不说,有多少人削尖脑袋要钻进去,竞争激烈,进去以后还要时时提防,一个疏忽,就被后来的人给挤掉了,压力巨大,又如何谈得上快乐?也就未必是工作了。
太阳能这个东西至今还不能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但是中国已经有7家和太阳能有关的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了,国美、苏宁永乐其实是贸易型企业,也能上市,鲁泰纺织连续10年利润增长超过50%,卖茶的一茶一座,卖衣服的海澜之家都能上市……其实选什么行业真的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做。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关键是人。
有一点是需要记住的,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直到我们能够预见得到的未来,成功的人总是少数,有钱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一般的,普通的,不太成功的。因此,大多数人的做法和看法,往往都不是距离成功最近的做法和看法。因此大多数人说好的东西不见得好,大多数人说不好的东西不见得不好。大多数人都去炒股的时候说明跌只是时间问题,大家越是热情高涨的时候,跌的日子越近。大多数人买房子的时候,房价不会涨,而房价涨的差不多的时候,大多数人才开始买房子。不会有这样一件事情让大家都变成功,发了财,历史上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发生。有些东西即使一时运气好得到了,还是会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失去的。
年轻人在职业生涯的刚开始,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做对的事情,不要让自己今后几十年的人生总是提心吊胆,更不值得为了一份工作赔上自己的青春年华。我的公司是个不行贿的公司,以前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自己的员工也不理解,不过如今,我们是同行中最大的企业,客户乐意和我们打交道,尤其是在国家打击腐败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做生意不给钱的名声,都敢于和我们做生意。而勇于给钱的公司,不是倒了,就是跑了,要不就是每天睡不好觉,人还是要看长远一点。很多时候,看起来最近的路,其实是最远的路,看起来最远的路,其实是最近的路。
跟对人是说,入行后要跟个好领导好老师,刚进社会的人做事情往往没有经验,需要有人言传身教。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一个好领导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标准,不是他让你少干活多拿钱,而是以下三个。
首先,好领导要有宽广的心胸,如果一个领导每天都会发脾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能发脾气的时候却不发脾气的领导,多半是非常厉害的领导。中国人当领导最大的毛病是容忍不了能力比自己强的人,所以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领导很有能力,手下一群庸才或者手下一群闲人。如果看到这样的环境,还是不要去的好。
其次,领导要愿意从下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一点其实是从面试的时候就能发现的,如果这位领导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几乎不听你说什么,这就危险了。从下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不代表同意下属的说法,但他必须了解下属的立场,下属为什么要这么想,然后他才有办法说服你,只关心自己怎么想的领导往往难以获得下属的信服。
第三,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如果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往下推,有了功劳就往自己身上揽,这样的领导不跟也罢。选择领导,要选择关键时刻能抗得住的领导,能够为下属的错误买单的领导,因为这是他作为领导的责任。
有可能,你碰不到好领导,因为,中国的领导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领导,因为他坐领导的位置,所以他的话就比较有道理,这是传统观念官本位的误区,可能有大量的这种无知无能的领导,只是,这对于你其实是好事,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超过他,你希望他比较聪明还是比较笨?相对来说这样的领导其实不难搞定,只是你要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而已。多认识一些人,多和比自己强的人打交道,同样能找到好的老师,不要和一群同样郁闷的人一起控诉社会,控诉老板,这帮不上你,只会让你更消极。和那些比你强的人打交道,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学习他们,然后跟更强的人打交道。
八、选择
我们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其实是选择,因此在谈职业生涯的时候不得不提到这个话题。
我始终认为,在很大的范围内,我们究竟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每天我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选择,我可以不去写这篇文章,去别人的帖子拍拍砖头,也可以写下这些文字,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整理自己的思路,我可以多注意下格式让别人易于阅读,也可以写成一堆,我可以就这样发上来,也可以在发以前再看几遍,你可以选择不刮胡子就去面试,也可以选择出门前照照镜子……每天,每一刻我们都在做这样那样的决定,我们可以漫不经心,也可以多花些心思,成千上万的小选择累计起来,就决定了最终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

网友:
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