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英雄美女知道怎样安装Synopsys installer 2.0,出问题了!!!

楼主(2009-09-10):
我在装Synopsys installer 2.0时,
         执行: ./setup.sh后
         弹出了安装界面后,我选中路径到setup.sh所在的路径,
         但是弹出对话框: the folder is not valid , there is no file to need when installing

         哪位知道怎么办,万分感激!!!!!!!!!

网友:
弱智问题

弱智问题,多试试吧,目录子目录都试试,要不换个程序装它.   可以这样和你说,我用论坛里的东西是我是安装成功了.

网友:
这标题有创意

网友(2010-11-15):
这是用来安装别的软件的,比如hspice

网友(2010-12-29):
大富豪wxxhn兄

看了这个贴的发帖时间,觉得wxxhn兄的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请不吝赐教。

我在安装SCL11.1时,按照本版上发的安装教程来做,做到验证生成的
license文件时,FAIL了。错误信息提示我site ID 不对。

是不是在安装 SCL时,要在synopsy installer的GUI界面里设定以下
的3个参数啊,我用的都是默认值。

1.【Site ID Number000 (默认值)
2.【site administrator】 没有填写(默认为空)
3.【Contact information】 root@(none) (默认值)

■是不是这些参数都要设定为 特定的值啊?

关于本问题,下帖中小弟做了更具体的描述,望wxxhn兄不吝赐教。
http://bbs.eetop.cn/thread-281082-1-2.html

又搞了一下午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可以不用install安装软件,自己直接解压得了,我的VCS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1-04-01):
学习了,正在尝试

网友:
你要选择需要安装的软件的目录,而不是installer的目录

网友:
标题有创意

网友(2011-05-04):
论坛有很多说明··你可以去看看··找一下啊··

网友(2011-10-03):
这玩意儿不用装,解压运行即可…

网友(2012-05-07):
这个问题比较新,没有遇见过,我安装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网友(2013-04-11):
呵呵,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标题,鼓励一下

网友(2015-08-24):
同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