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英雄美女知道怎样安装Synopsys installer 2.0,出问题了!!!

楼主(2009-09-10):
我在装Synopsys installer 2.0时,
         执行: ./setup.sh后
         弹出了安装界面后,我选中路径到setup.sh所在的路径,
         但是弹出对话框: the folder is not valid , there is no file to need when installing

         哪位知道怎么办,万分感激!!!!!!!!!

网友:
安装路径不对

网友:
只要选择你所要安装的tools的软件所在的目录即可继续安装。

网友:
我学习了 。谢谢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09-11-30):
good post,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0-01-18):
我是直接解决到一个目录,然后加入PATH

网友:
学习一下!刚好有同事碰到这类问题!

网友(2010-02-17):
应该用./installer -gui来安装,不然可能在选择路径时出错

网友(2011-04-17):
还真不知道

网友:
先学习了,马上就要用到了

网友:
我那个文件格式是tar.z的啊··需要解压不··怎么回事啊?求助啊?

网友(2011-07-05):
工作站的安装,真是麻烦。

网友(2013-04-14):
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正在尝试不同的路径。因为setup.sh放到桌面了。我的安装路径不会直接设置成桌面上的那个文件夹吧。

网友(2013-07-31):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之前还可以的,不知怎么的,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2014-06-02):
synopsys的installer是用来安装其他软件的,本身不需要安装啊:直接运行里面的setup.s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