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imulink中的 simpower 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怎么样来实现一个差分放大器?
简单的用一个 减法器+Gain 模块 来实现么?

还有用 simpower 上的器件时,有时候 与 公用库里调出来的模块 ,
连不起来的时候,改怎么办呢?

万分感谢中...

网友:
不是提供了mos管模型吗?把参数设置一下,然后按差放的结构搭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