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集成电路中电感元件是怎么制作的啊???

楼主(2009-09-11):
如题!!!

网友:
是RF的内容 是一个个的螺旋圈做成的.

网友:
据说IC内做电感的很少

网友(2009-10-20):
源跟随器的的阻抗具有感性的性质,有时候可以做电感。

网友:
找找有源电感 无源电感方面的东西

网友:
IC中的电感的电感量不能做的很大,否者占用太大面积了。
一般都是用平面螺旋电感,如四边,六边,八边,越是接近圆形,性能越是好。
平面螺旋电感的物理参数包括圈数、线宽、线距、内径、外径;工艺参数也会影响集成L的性能。
在选定工艺下,调整物理参数来获得合适的集成L。
你可以看一下,RFIC方面的书,里面必定提到集成L的内容。

网友:
看你的体积要求拉。如果允许,可以封装进一个很小的电感。如果体积有限,就只好一圈一圈的用集成电路工艺来做。

网友:
j是啊是啊

网友:
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