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端新手上路,请教问题2

楼主(2009-09-11):
1. 我用的Encounter4.1,我怎么找不到选项在哪里添加Pad filler?是不是要用脚本命令添加的? 2.我做完place后check,placement density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哦?它说report出来的百分比是什么含义呢?是(hard macro + standard cell/total area?我们的design包含不少hard marcomemoryreport说大概50%,是指hard macro + memory + standardcell / total area? 3.做完CTS,如果CTS中报的是Transition Time Violation一般怎么fix?调整Floorplan的位置?如果报Capacitance Violation,这个一般怎么fix? 4.Encounter一般是否也可以做成全脚本的?我现在只会在gui界面上操作。象如果用脚本的话是否都是用tcl的,然后在命令行上进行source? 5.一般Encounter都需要保留哪些中间过程的,我现在跑一步后好像就没法恢复到上一步了,又要重新来过,有点郁闷。 6.Encounter运行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很多log,cmd文件,可以在哪里配置设置下他们的保存路径吗,我想单独建立一些log目录,来存放,这样看起来整齐点,东西好找点。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重新贴一下,格式清晰点

1. 我用的Encounter4.1,我怎么找不到选项在哪里添加Pad filler?是不是要用脚本命令添加的?

2.我做完place后check,placement density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哦?
它说
report出来的百分比是什么含义呢?是(hard macro + standard cell/total area?
我们的
design包含不少hard marcomemory
report说大概50%,是指hard macro + memory + standardcell / total area?

3.做完CTS,如果CTS中报的是Transition Time Violation一般怎么fix?调整Floorplan的位置?
如果报
Capacitance Violation,这个一般怎么fix?

4.Encounter一般是否也可以做成全脚本的?我现在只会在gui界面上操作。象如果用脚本的话是否都是用tcl的,然后在命令行上进行source?

5.一般Encounter都需要保留哪些中间过程的,我现在跑一步后好像就没法恢复到上一步了,又要重新来过,有点郁闷。

6.Encounter运行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很多log,cmd文件,可以在哪里配置设置下他们的保存路径吗,我想单独建立一些log目录,来存放,这样看起来整齐点,东西好找点。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1.你可以用这个命令添加:
addiofiller -cell PFILL50W -prefix IoFiller
addiofiller -cell PFILL20W -prefix IoFiller
addiofiller -cell PFILL5W -prefix IoFiller
addiofiller -cell PFILL1W -prefix IoFiller
addiofiller -cell PFILL01W -prefix IoFiller
addiofiller -cell PFILL001W -prefix IoFiller -fillanyGap

2.你的报50%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有些区域我不想加filler,可以吗?该怎么设置或者写命令呢?

楼主:
DD

Could anyone help?

网友:
PAD应该是在IO文件中的

网友(2010-05-28):
text command skill 语言,可以把你的command log 整理出来,再修改

save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