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FPGA输出时钟波形好差??

楼主(2009-09-11):
为什么我用Altera EP3C5E144C8 芯片的一个普通的I/O口做时钟输出,
把晶振的输入时钟50MHz用Verilog分频后输出5MHz,用示波器观察波
形,发现波形好差,不是理想的方波,而是类似三角波(正弦波)?用
PLL分频也是一样的。
示波器显示输出频率是对的,于是我把输出时钟改为200KHz时,示波器
观察波形输出才是方波,就是上沿有点毛刺。

难道Altera FPGA芯片不能输出频率高点的方波么???

网友:
那是你示波器的原因,分辨率不高

网友:
你会用示波器吧?

你会用示波器吧?

网友:
示波器没调好吧

网友:
搞个60M的示波器把

网友:
应该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示波器和探头什么型号?再检查有没有设置“带宽受限”

网友:
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的输入源有抖动!
还有FPGA的PLL是可编程的!当然没有定制的好啦!其实你约束一下时钟输出管脚的电流就好了!

网友:
输出有电容把它虑了???

网友:
你把探头调到10X模式了么?或者你示波器带宽足够么?

网友:
示波器问题的可能大些

网友:
明显示波器的问题嘛,带宽不够宽,方波的高频分量被滤掉了

网友:
你的匹配作好了吗?

网友:
示波器问题吧

网友:
不能用普通IO做时钟输入输出
请用具有全局时钟能力的IO作时钟输入输出
spec 上有讲

网友:
如果驱动能力不满足就有问题了,不过这种现象一般会优化的。如果你的全局始终资源够的话,在进行综合的时候会自动使用的。

在FPGA 输出过程中,如果确实遇到过输出信号出现抖动或者振铃的现象,不过最后查到还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2009-10-12):
正常吧 应该是正弦波 呵呵

网友:
操作不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