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电容负反馈的运放稳定性如何分析

楼主(2009-09-11):
设计了一个运放,增益95dB,GBW:3.3MHz,相位裕度70度
负反馈电容0.1pF
复位开关导通之后,发现Vo复位至Vin+的稳定时间大于1us,而且和开关管尺寸有关

奇怪:运放GBW有3.3MHz,应该0.3us就能稳定下来,为什么大于1us,还受到开关管尺寸的影响?

另外:相位裕度有70度,应该脉冲响应的过冲比较小但是仿真发现开关管尺寸较小时脉冲响应的过冲比较大
请问这种带电容负反馈和开关管(导通时等效为10K左右电阻)的电路的频率响应如何分析啊?

网友:
1. 运放负端的输入信号加了没??
2. 运放正常工作需要输入直流偏置
3. 对运放仿真的时候,所加的负载电容为:CL=f*cf, f为反馈系数,cf为反馈电容(如果后端不接任何负载的话)

网友(2010-07-10):
PM有70度,接成单位增益的时候怎么还会在2M左右有这么大Peaking,
你在开环的时候看PM时,有没有考虑到输出端应该带上运放负输入端的输入电容

网友:
1 输出地负载现在是C1//(C2+R1//C3) 反馈系数为(R1//C3)/(C2+R1//C3)推导你的闭环AC增益吧
2 复位开关关闭的时候 一端 我假定你的运放完美 输出直接把上极板电荷抽走 但是下级板要通过10ohm放电 OK 放电过程中你的Vin+ != Vin- 然后输出随之改变

网友(2011-05-11):
op有先試試看pulse嗎?
unit-gain buffer時也會有peak嗎

网友(2020-12-11):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出现了一样的问题,能不能请教一下

网友(2024-08-09):
楼主怎么仿脉冲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