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ta-sigma调制器仿真问题

楼主(2009-09-11):
delta-sigma 调制器
1。系统级仿真:
输入信号不论高频还是低频,输出码流的SNDR都在117dB左右;
2。电路级仿真:
输入信号fin~29.9kHz, 输出码流SNDR=113.5dB;
输入信号fin~986kHz, 输出码流SNDR=82.7dB;
同样的调制器,其他条件几乎不变,为啥衰减得这么大呢?跟DFT分析的样本点数有关系吗?
百思不得其解?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ADC 在1MHz BW 的时候还有快120dB SNR?

你的频率要快啊?几阶的?

如果是纯电路仿真,完全可能是sampling network 不够快

楼主:
除了32个比较器外,其余的都是理想元件啊?
真是想不明白,大家多多指教啊。

楼主:
基本构架是:

输入信号带宽=1Mhz, 输入信号幅度=2.5V,VREF=3.2V,VDD=3.3V
4阶整形;5位量化;过采样率为20
系统级仿真基本完成;电路级仿真的思路是:先搭个接近理想的电路,然后逐步把理想元件替换成真是的,以便每一步发现问题与。
可是目前一下只这问题一直卡着很郁闷啊。

网友:
你试试看,连比较器都是理想的,是怎么样?
SNDR 是distortion limit 还是snr limit?

楼主:
谢谢,
试试看。
PSD表现,不是DISTORTION的问题,输入信号几乎是处于带宽的边缘,即使有谐波也是带外的;
主要是低频端噪声水平上抬(轮廓线为水平),高频端的斜率是对的(四阶整形)

网友:
瞻仰一下,LZ真是高手

网友:
做过就是不一样啊,能上点子!

楼主:
近日找到真正原因:时序错误,前后历程大概一个多月(4096点AMS仿真一次大约需要两天),改正后:amp_in=2.5v fin~29khz sndr=118db; amp_in=2.5v fin~986khz sndr=119db,但是,在此仍然要感谢楼上的各位兄弟的热心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2010-08-31):
怎么没有人愿意整理一个详细的、适合初学者的Delta-sigma仿真方法及分析呢,期待好心人~~

网友(2011-04-29):
saiaoying您好,我是delta sigma ADC方面的新手,在论坛里搜资料时看到了您的讨论贴。我现在在做一个带通多比特的delta-sigma调制器,用simulink建立了理想模型,然后想在电路里实现一下看有没有功能,我用的CMOS开关和量化器都是实际电路,运放是理想的,但是现在频谱是不对的,我感觉是时序问题,想请您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些建议:

1)您能否推荐一些关于multi-bit delta-sigma ADC电路实现方面的资料,我搜了一下,Geerts和Steyaert的那本Design of multi-bit delta-sigmaAD converters是很经典的一本,我没完全看完,但是电路实现这部分写得不是很具体,感觉多比特量化生成的反馈信号时序是很关键的,一直很困惑。

2) 您设计delta-sigma ADC时,是在行为级把一些非理想因素考虑的很充分了才去电路实现的吗? 我没经验,    感觉在行为级,如噪声等的影响,电容值不知该如何设,所以就直接用电路搭了。。。

3) delta-sigma ADC电路实现因为有反馈信号,是不是一定要把整个系统搭起来者能验证功能,但是这样仿真速度很慢且出了问题去定位困难,您能否给一些加速验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