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仪器可产生uV的低频正弦信号?

楼主(2009-09-11):
需要用一个幅度为10uV,频率为10Hz的正弦信号模拟sensor的输出
但一般的函数发生器都无法产生?
大家有没有有没有用到过能产生这么小信号的仪器?能不能把型号贴出来一下

Thanks!

网友:
使用Agilent的33220A,再自己在输出用精密电阻搭一个电桥,可以勉强使用。
县城的肯定没有

网友:
使用 Audio precision 27xx
專為低頻高解析作量測用的儀器
一台大概 100 萬新台幣

网友(2010-12-19):
电阻分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