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会滞后,如何设置超前滞后网络?

楼主(2009-09-11):
电机启动时会滞后,可以通过超前滞后网络来补偿,但是,那个电路参数怎么设置呢?
例如利用方波来驱动直流电机,方波频率是5-5kHz,怎么设置超前滞后网络?

网友:
电机电流控制好就能控制好加速度

网友(2009-11-10):
支持,主要是电流的控制

网友(2010-01-31):
将控制环路频率提高

网友(2012-09-21):
电机拖动,,不懂

网友(2012-11-29):
设置位相补偿,用matlab仿真

网友(2013-01-17):
你控制模型里面振荡时间是不是过长了,也就是调整时间;你用的是PI控制还是什么模式,跟里面的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