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的一个bug

楼主(2009-09-11):
在跑仿真的时候,当从一个RAM中读取数据时,发现数据不对。

仔细检查了写入的数据和地址,没错。
但是读出相应地址的数据时,会出错,数据不符合写入的值。

后来在always block里的读操作后面加了一个display的语句,结果读出的数据就对了。
这是否跟vcs仿真算法有关?

怀疑这是vcs的一个bug,不知是否如此。
可有哪位大牛出来指点指点?介绍个vcs相关的文档看看,理解理解vcs仿真的process。多谢多谢

网友A:
It isn't very surpirise that you found only A vcs bug. I found  A LOT and reported them to synopsys support centrum.
However, They fixed bugs quite quickly and vcs is the best simulator for systemverilog I've u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isn't very surpirise that you found only A vcs bug. I found A LOT and reported them to synopsys support centrum. However, They fixed bugs quite quickly and vcs is the best simulator for systemver ...

i m rookie,bugs visit rookie not much...

so, bugs' lover,
have you ever encountered the problem that i mentioned?

网友:
same with you. you should email vcs support.He'll give your an answer.

网友(2010-01-29):
which version did you used?

网友:
侃侃什么bug

网友:
反映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bug是多,不过软件做的还是很好的 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