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匹配问题

楼主(2009-09-11):
1. c_mismatching 在工艺文件库的什么文件里面??
2.假设现在又如下数据:
MOM 电容
98.8fF      35.6um^2    mismatching=0.042%   2.7fF/um^2

那么如果我现在的匹配精度需要达到:mismatching=0.01% 那么我的电容大小需要取多大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1. c_mismatching 在工艺文件库的什么文件里面?? 2.假设现在又如下数据: MOM 电容 98.8fF 35.6um^2 mismatching=0.042% 2.7fF/um^2 那么如果我现在的匹配精度需要达到:mismatching=0 ...

大概是98.8fF * 16=1.6pF可以达到 0.01%
这个值好熟悉啊,UMC or TSMC ?

楼主:
谢谢你了,原来是和边长的大小成反比,收获很大。
这个数据是论坛上一个讨论MIM电容的时候,一个人回帖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原来是和边长的大小成反比,收获很大。这个数据是论坛上一个讨论MIM电容的时候,一个人回帖里的数据。

怪不得熟悉,原来是我写的,吐了

楼主:
呵呵,盗用了你的数据,还请见谅啊

网友:
问一下
所谓匹配精度是由什么决定的?
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2015-12-15):
回复 楼主:
楼主啊,你这个c_mismatching 是在哪里找到的啊,找了好久都没有结果,给点建议吧

网友(2022-04-22):
c_mismatching 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