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SA标准,请教一下

楼主(2009-09-11):
VESA标准里,对于各种分辨率和帧频都定义了一个行同步和场同步信号,请问,是不是对于各种分辨率和帧频,这两个信号都是高电平脉冲有效?VESA标准里有定义Hor Sync Polarity和Ver Sync Polarity,这两个参数可以是Positive或Negative,请问这是在描述行、场同步信号是高电平脉冲有效还是低电平脉冲有效吗?

网友(2009-10-15):
不是,你要找VESA的标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肯定不都是高电平,Positive代表正脉冲即高电平有效,Negative代表负脉冲即低电平有效。

网友:
有些是正极性有些是负极性,vesa的DMT规格里面有定义

网友(2009-12-07):
是不是LVDS的信号都要求是Negative?

网友:
Reduce Blanking有就會看這個H(+) V(-)

网友:
補充一下 CVT裡有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