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需检查最大延迟的setup time 和检查最小延迟的hold time?

楼主(2009-09-12):
为什么不是两种情况的setup time 和hold time 都要检查?

网友:
去看看setup和holdup的 定义吧

网友:
在单周期时钟这这样不会有错.

在单周期时钟这这样不会有错.
在这一条件下,setup time=时钟周期-延时,因些只要最大延没有setup time错, 别的延也不会有了.同样可以分析hold time.
在多周期条件下的分析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违反setup是因为数据走得比时钟慢,后面的寄存器采样时还没到。如果最慢的情况下都不违例,就是没问题的。
违反hold是因为数据走得太快,导致后面的寄存器来不及采样,这是个前面两个寄存器竞争的问题。如果最快的情况下都不违例,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
35
其实在90n及以下两种情况都会check了,主要是低电压下vth随温度变化的问题引起的,所以会有多个corner的ocv

网友(2013-04-18):
回复 网友A:
那假设一个200Mhz的设计,综合的后要留多少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