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初级仿真的问题 希望有人指点

楼主(2009-09-12):
我遇到了个问题 怎么也想不通 1bit全加器程序和 testbench程序 我的想法是在输入a
>  管脚上产生周期方波 但是做仿真之后a上面没有方波出现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很困惑
是在modelsim环境里运行的
module add(cout,sum,a,b,cin);
>      input a,b;
>      input cin;
>      output cout;
>      output sum;
>      assign {cout,sum}=a+b+cin;
>  endmodule
>
>
>  `timescale 1ns/100ps
>  module testbench();
>  reg a,b,cin;
>  reg clk;
>  wire cout,sum;
>  add U1(
>         .cout(cout),
>         .sum(sum),
>         .a(a),
>         .b(b),
>         .cin(cin)
>         );
>
>  initial
>  begin a=1'b0;
>  forever #10 a=!a;
>  end
>  endmodule

楼主:
testbench改动之后也一样没有方波出现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testbench();
reg ax,bx,cinx;
reg clkx;
wire coutx,sumx;
add U1(
       .cout(coutx),
       .sum(sumx),
       .a(ax),
       .b(bx),
       .cin(cinx)
       );

initial ax=1'b0;
always
begin
#10 ax=~ax;
end

endmodule

网友:
kankan  不是很懂啊

网友:
不会吧!这么简单的电路!
是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没有license??

网友:
initial ax=1'b0; always begin #10 ax=~ax; end 改一下,改成 initial begin ax=1'b0; forever #10 ax=~ax; end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估计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把a设置成信号,跟产生始终一样产生a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