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model

楼主(2009-09-12):
请问大家一般的CMOS模型库里都没有npn管的仿真参数,是不是设计上很少使用这类管子呀?如果需要用到这种管子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仿真吗?Bicmos工艺库我见到pnp管了,呵呵。。就是没npn的

网友:
标准CMOS工艺里面 如果是P衬的话
一般都做纵向的PNP
是不能做NPN的 呵呵 具体原因在于不能做N++
而且这种纵向PNP的集电极一般只能接地
反之  如果是N衬的话 .........

网友:
这个和工艺有很大关系,一般没有NPN管子

网友:
看君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