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开关电源烧上mos管!

楼主(2009-09-12):
现象描述  1 用万用表测量VCC_1V2电源对地阻抗5欧左右。
2 刚上电mos管Q5就被烧掉。
3 断开R272,在R272的第2pin和地之间并一个电容,上电不会烧mos管,但是输出电压为3V。

4  Vous+通过飞线链接到电源输出端 输出电压稳定在1.04V,Vfb电压0.66V。5 TG2信号和SW2信号有脉冲幅值达到20v左右,BOOST2信号有5V脉冲。
6  另一块同批次的板子正常。
附电路图和控制芯片datasheet

xls408_0328 10.pdf

网友:
想看看,可是没那么多信元。等我有信元了,不好意思。现象推断,是不是有硬切换或者环路有些大,寄生电阻导致大的peak电压

楼主:
我再增加点现象描述,实际设计的输出电压是0.9V,刚上电时可看到mos管下面的接地大焊盘的锡融化,mos管过热烧掉,有青烟。
这个电路图挺大只能以附件的形式发出来,要浪费大家的信元,呵呵

网友:
很想看啊....哎......

网友:
这么大电流,是否上下MOS短路了吧

网友:
瞬间开启,冲击电流大

网友:
很想看看,没有信元啊,描述比较简单

网友:
对此贴表示关注

网友:
大哥,求助还要给钱哪

网友:
现在做电源一般不烧管子了。你可看看上电时序,如果原理没问题,还烧MOS,则可能是布板的问题

网友(2009-10-14):
本来大家信元就比较紧张,还发个附件,只好等待大牛解答吧

网友(2009-12-18):
是啊,求助区不适合发附件

网友(2010-03-02):
严重同意zhangzhang09 的看法。没空灌水的人

网友:
lay-out问题,DC 没有balance!

网友(2010-04-27):
我的神啊,这需要钱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帮你分析问题还要给钱~

网友:
为什么不找LTC的Support?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2010-07-11):
解答问题还要钱哦?

网友:
可以看下TG1 SW1 BG1上电时候的波形 看看有没有short through(上下管同时导通)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来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贊成9樓看法!!

网友:
   如使用半橋
   通常會加一點 delay時間

   沒信元下載
   抱歉了

网友(2010-08-13):
不太看懂你的电路,只是提点建议:
将示波器挂到SW端,然后捕捉这点的电压.因为DC-DC产品在管子全部关闭的时候,由于电感会让SW端产生瞬间高压,怀疑超过了Q5的耐压值,因此烧坏了管子.
如果在SW挂接保护二极管,不知道是否可以起点作用.

网友:
想看看,可是没那么多信元。

网友(2010-09-16):
关断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