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ndgap的曲率补偿

楼主(2009-09-12):
对于bandgap曲率补偿的仿真,小生遇到了如下几个难题,望各位有心人士解答。

1.需要的电阻阻值要十分精确,比如要调到162.9k,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2.无论怎么调,工艺角一变,温度曲线都不可避免的改变,温度系数提高到了几十ppm。

3.下面的几张图是,在不同电压下的补偿后的温度曲线,不知给为可曾见过。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对于两种经典的结构来说,bandgap电压的表达式应该是Vbe+R1/R2*Vt*ln(n)吧,n是发射结面积不同的两个bipolar管子的面积比值,只要R1和R2,两个bipolar管子之间在layout的时候注意match,应该在不同的corner下变化不会太大吧

网友:
不同Corner大概有20mv的变化,这个应该没有办法,最好做好多伪电阻,到时候修调

网友:
来张图吧,或许有人能帮忙。不太清楚曲率补偿部分是什么样子

网友:
什么结构,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你做的是二阶补偿,你的补偿结构有问题,我之前做的补偿图线要好的多

网友:
详细完整的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report 包括netlist,电路图,仿真结果等

详细完整的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report 包括netlist,电路图,仿真结果等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This report includes detailed Hspice simuation and netlist files.

Contents
1. OP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2. Bandgap reference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3.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emperature vs. Vref simulation
4.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ransient simulation
5. Bandgap reference PSRR simulation

File name discription
1. bandgap.sp: temperature vs. reference voltage simulated file
2. bandgap_tran.sp: Bandgap tranient simulated file
3. bandgap_psrr.sp: Bandgap PSRR simulated file

Reference paper Hironori Banba “A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ith Sub-1-V Operation”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4, NO. 5, pp.670-673, MAY 1999

网友A(2018-07-27):
理论上,工艺角并不会影响到bg的温度系数.例如没有opamp的bg, 其温度系数在corner 下变化很小. 但是带op 结构的bg, 如果不对op进行温度的优化, TC 则会随工艺角的变化很大,这是因为OP的Gain跟温度有关,由于放大倍数的变化带来的误差会以TC的形式体现出来. 个人理解欢迎讨论。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工艺角并不会影响到bg的温度系数.例如没有opamp的bg, 其温度系数在corner 下变化很小. 但是带op 结 ...

想问一下对OP进行温度的优化是指什么呢?随温度变化,增益变化幅度减小?还是指其他的?那一般采取哪些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