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放

楼主(2009-09-13):
各位大虾,小弟要设计一个前端的模拟数据高速采集通道,对运放的选择,一直很困惑,带宽在100M啊,,增益最大100啊,帮帮我啊

网友:
一级的运放做到100M的带宽应该可以实现的。
增益怎么是100?
你只要求100还是现在只能做到100?

网友(2012-11-28):
增益是100倍还是100dB?如果是100dB,那你这指标就难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