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真问题

楼主(2009-09-13):
问下大家,对于一个纯组合逻辑,能作时序仿真吗?要不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SDO文件用Modelsim仿真时总是提示出错。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也可以呀 肯定也是有延迟的 应该是后仿文件没挂上 自己手都挂吧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答,请问在哪手动挂入反标文件啊,我是在Modelsim里Start simulation选项卡SDF中软件挂入的。

网友:
这样很多时候挂不上 用SDF_annotate反标声明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backannotation的路径出错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