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高温老化测试?

楼主(2009-09-13):
如何做高温老化测试?

网友:
一般都有现成的老化设备的了 拿去相关的企业去做 比如电子五所

网友:
就在高溫高電壓的情形下
設定 IC 正常運作
在 500hours
or 1000hours
拿出來量測, 看是否有哪些 IP 老化
再用 burin 時間推測使用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