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0.13下使用多个反相器延迟最小

楼主(2009-09-13):
在0.13下使用多个反相器串联,怎样设计使延迟最小?只要延迟最小就可以,本人是新手,谢谢!

网友(2009-10-26):
同问,想知道.13能达到的最小门延迟是多少啊

网友:
先确定最后一级带负载的大小 。让每级反相器的尺寸 按一定比例逐级增大。
一般数字CMOS电路设计的书里都有讲的。

网友(2012-02-10):
实际中却不是这个比例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