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个小程序】

楼主(2009-09-13):
先谢谢各位了!
这是一个带使能端的两路选择器。程序如下:

module muxtwo (out, a, b, sl);

input a,b,sl;

output out;

not u1
ns1sl);

and #1 u2
selaansl);

and #1 u3
selbbsl);

or #2 u4
out selaselb);
endmodule

老师说,程序顺序执行,总共延时3个单位,请高手解释下?另外,时间单位默认的是多少?ns?可以通过Quartus设置吗,还是必须宏定义?

楼主:
图示

不能发图片?

网友:
看不倒图

网友:
!!!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组合逻辑电路(不能综合,只能用于仿真)

U2、U3同级,该级延时为一个单位,U4延时为2个单位,加起来3个单位

默认单位和仿真器有关,可以在仿真器里设定默认的单位,也可以用'timescale来指定单位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