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h和single loop结构的sigma-deta调制器的噪声整形特性

楼主(2009-09-13):
如题,两种结构的噪声整形特性到底那个好一些,shu keliu书上的说法有些不一致,向各位请教。

网友:
阶数一样,理想的元件
mash 比single loop 好

楼主:
说实话,我也这样认为,而且shu keliu的附表中也这样认为,但是,很多文献上都说single loop的噪声性能要好于mash结构,我就不太明白乐。

网友:
量化噪声应该是mash 好
circuit noise 就不一定了。
不知道你说的文章是哪一方面

网友:
我也覺得是mash會比較好, 因為亂數足夠平均打亂,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3Q~

楼主:
在系统仿真时,不是主要考虑量化噪声吗?如果考虑sigma-deta的电路噪声怎么仿真呢?

网友:
本人没机会做MASH结构的,所以说的不好大家不要扔砖头哈
1. MASH Casdcades Single-order loop 比HIGH-order single loop容易稳定
2. MASH 结构中各积分器的GAIN &PHASE 要很好匹配
3. MASH 结构Digital Differentiators 一定要和积分器匹配好
4. HIGH-order single loop不太服从SDM的理想线性模型,而且不易实现,CMP增益的变化容易引起环路不稳定

网友:
个人觉得量化噪声倒是不用怎么考虑,结构定下来就那样了,在低频运用时1/f噪声,OPA失调,以及通过衬底耦合过来的数字部分开关时的噪声才是问题所在
这些都是仿真得不到的

楼主:
那综合考虑,到底那种结构的噪声性能好一些,如何分析呢?

网友:
如果你完全不考虑电路的可实现性和难度,2-2-2SDM结构和5阶SINGLE LOOP的噪声整形能做到一样的ENOB,无所谓哪种的噪声整形更好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说的sigma-deta调制器是用在小数分频的锁相环中的数字实现的SDM,主要要考虑噪声整形和量化噪声的好坏,既然我要流片,我自然要考虑它的可实现性和实现难度,所以请您赐教。

网友:
哦,你说的是digital modulator.
这个当然是用mash.
single-loop 高阶的,loop coefficient 都是很怪的数字,需要用multiplier
一阶或者2阶的,参数基本上都是2的倍数

网友:
- -! 大哥,你浪费我感情了好不
你说的噪声是相位噪声?
用SINGLE LOOP做相位噪声整形我是没见过,一般都是用MASH吧

楼主:
是我没说清,sorry,一般在PLL中都用3阶SDM,可是又很多文献说single loop的噪声整形效果好,但我用matlab仿真的结果是mash结构好,

网友:
階數低, MASH 較不會有 idle tone
階數高, MASH 高頻量化雜訊較低
基本上 MASH 是較好的架構(digital mod)
ADC MASH modultor 要做好反而較 single-loop 難
MASH 要求的 opamp spec 較高

楼主:
讨论讨论吧

楼主:
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呼唤高人出现,来详细解答下!

网友(2012-02-22):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网友(2012-12-05):
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请问楼主现在结果如何,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上面一堆在讨论AD,结果发现lz是在说DA

网友(2014-01-17):
回复 网友A:
MASh结构对电容的mismatch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