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ence and LDO

楼主(2009-09-14):
基准输出电压和LDO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为什么LDO输出可做电源,而基准不行?

网友:
bandgap通常<=1.25V(1.输出电压限制),2.不能带大电流负载

ldo可以调节,输出电压范围大,大电流负载,芯片级一般200mA~几A

网友:
the bandcap provide a standerd voltage,but it is limited in providing big current ,so we can use ldo to compensate this
the first floor also give a good explaination

网友A:
实际上,基准也是可以做电压源的,而且是PSRR相当不错的电压源。
当基准输出电压接一个散出比较大的缓电压冲器就行了
问题是基准电压源的电压一旦设计好是不能变的
而且和VDD一般有很大的差别,譬如 VDD=3.3 但是BG—out一般可以设置在1.201-2.5伏特之间。
这样的输出范围是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但是LDO的输出范围已经非常接近电源电压,能给用户最好的享受,带来无穷的快感。:)

网友:
增大bgr的电流能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基准也是可以做电压源的,而且是PSRR相当不错的电压源。当基准输出电压接一个散出比较大的缓电压冲器就行了问题是基准电压源的电压一旦设计好是不能变的而且和VDD一般有很大的差别,譬如 VDD=3.3 但是 ...

谢谢,有了更深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