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 spectre中flick noise如何仿真?

楼主(2009-09-14):
如题。我要设计一个低噪声的前置放大器,照着何乐年老师的方法用spectre 中的noise analysis 进行噪声仿真,我发现输出结果中:MOS管的噪声成分有id、rs、rd电阻的噪声成分有rn、fn,且fn=0;  从PSD看,即使我增大MOS尺寸上百倍,发现低频噪声近乎不变,仿真结果中似乎没有包含1/f噪声。我的问题是:
1、id  rs  rd 分别代表什么?
2、1/f噪声(flick noise)仿真到底应该如何仿真?是否不应该选noise analysis而改用其他, 抑或是还需添加其他噪声model?
烦请各位高人给个详细一点的知道,我再此感谢你们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2009-12-11):
碰到一样的问题,同问

网友(2012-03-30):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2012-11-26):
泥煤  我也遇到 这个 问题了。。

网友:
2500个看帖,4个同问回复,强问题!

网友:
有本模拟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那上面有些,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2013-03-29):
四年过去了 还是要同问...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您的仿真模型的问题。可以换一个工艺试试看

网友(2013-09-06):
encounter the same problem when I design a pre amplifier with XFab SOI 1um process.
Co told me that I need to modify the model file, for example  nbth4.scs  or pbth4.scs, with

noimod = 1  ------->   noimod =2.

to enable the flicker noise simulation.

网友(2014-08-21):
I have found something useful in cadence community.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25499/1321091.aspx

Noise Summary Example
For a MOS transistor, the individual noise contributors are fn, id, rs and rd.

-fn is the flicker noise

-id is the drain-source resistance thermal noise

-rs is the source parasitic thermal noise

-rd is the drain parasitic resistance thermal noise

For Bipolar transistor, the noise contributors are in rb, ib, rc, ic, fn, re,

and bn.

-rb is the base resistance thermal noise

-ib is the base current shot noise

-rc is the collector resistor thermal noise

-ic is the collector current shot noise

-fn is the flicker noise

-re is the emitter resistor thermal noise

-bn is the burst noise

-itfz is forward transport current

-ibe(A) Intrinisic B-E Junction Current

-kfn is B-E flicker noise constant

-afn is the B-E flicker niose exponent

-bfn is the B-E flicker noise dependence

For VBIC,  (please also see Solution 11603018 )

- fn is the flicker noise between the node bi and ei.
- fnp is the flicker noise between the node bx and bp.
- fnx is the flicker noise between the node bx and ei.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收下了

网友(2014-12-06):
感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2015-12-10):
感谢11楼的分享

网友(2016-01-13):
那究竟该如何仿真呢?

网友B(2022-06-07):
引用 网友A:

大哥好 有没有关于id rs rd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呀 我仿真电路 发现似乎id值是另外两个的和 但不确定。而且。出现rs和rd时不会出现id,出现id时,不会出现另外两个。

网友C(2023-11-02):
同问,做电荷泵锁相环里的电荷泵,仿真电流噪声也都是rs,rd,根本不知道怎么减小噪声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C:
同问,做电荷泵锁相环里的电荷泵,仿真电流噪声也都是rs,rd,根本不知道怎么减小噪声 ...

感觉是仿真器的问题,我跑相位噪声也是喜欢出现rs和rd,按道理这两个电阻应该很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好 有没有关于id rs rd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呀 我仿真电路 发现似乎id值是另外两个的和 但不确定。而且。 ...

请问现在有没有进展呢

网友(2024-08-29):
fn:Mos管的闪烁噪声;id:MOS管的热噪声;rn电阻热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