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真的典型问题

楼主(2009-09-14):
后仿真时加入Quartus产生的时延文件.SDO,但Modelsim每次提示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div_v.sdo".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语法分析“div_v.sdo”失败。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此种情况。
请教高人,谢谢!!

网友:
调用反标文件了么 有的时候在软件上确实挂不上 还是自己反标吧

网友:
SDO是Quartus的文件格式,不是Modelsim所要的SDF格式。
另外即使你有SDF文件,也需要pre-compile一下modelsim才能用。建议查阅modelsim user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