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bit 80Msps pipeline ADC问题请教(更新)

楼主(2009-09-14):
最近在做一个10bits 80M的pipeline AD,因为是第一次做,有很多问题想请教大家。

1. 我的运放采用的是fold cascode的gain boosting结构,有看到说辅助运放的带宽要是主运放带宽的10倍以上,都是指的闭环环路的开环带宽吧?那十倍以上会不会超过主运放的第二极点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2.采样电容的选取是考虑热噪声和mismatch?我计算了下,热噪声算出的电容很小,是不是根据工艺文件考虑mismatch就可以了,看到有人写要1、2个pF,我看了工艺文件没那么大啊

3.一般运放的带宽比理论值大多少比较合适呢?100M?

4.我用理想的开关源仿MDAC,得到的差分输出电压符合要求,可是换了自己搭的开关电路后,差分输出稳定后都到不了1/2LSB以内(差2、300uV),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有看过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5.THD要怎样仿真,用matlab吗?

新问题:
6.把SH和第一级进行级联时,SH输出稳定时间明显增加。由于单仿SH时只是加了容性负载,是不是由开关产生的阻性负载造成SH输出稳定变慢?我有尝试将开关变大,但由于其还贡献电容,因此有最优值,但取最优值时SH输出稳定时间还是过长,难道我只能靠增加SH的运放带宽来达到要求?

本人比较菜,希望大牛们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
這些問題我也不太懂耶,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可以詳細解釋一下, 3Q~

网友:
做ADC之前最好理论推倒一下, SHA, opamp, comp性能

网友:
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10位流水线ADC中,电容的mismatch占主要因素,主要考虑电容失配 一般理论计算的满足采样保持失配的MIM电容值大小为0.7~0.8pF(对10位精度,且输入摆幅为+1.0/-1.0V而言),但是设计中国留一定的余度,一般采用1pf。

对于带宽而言,在计算的时候你要留有10%左右的余度,比如说要求在4ns内稳定到精度范围内,那么你估算带宽的时候,就用3.6ns左右估算,调运放的时候带宽调到这个大小就行。其实调增益运放的时候,原来运放的带宽比如为1.0G,加上增益提高运放后,一般带宽会增加100~200M左右。

楼主:
现在问题4已经解决了,我根据现有的工艺文件由mismatch得到的采样电容大约为0.5pF,没有那么大,个人觉得放大到0.6pF顶多了,不知道放大的意义在何处,既然是工艺厂商提供的,难道还怕他们做不到吗?不解

网友:
gain boosting 运放的带宽 大于运放闭环带宽即可,不需要你说的大10倍。
电容值可以参考论文上面他们一般取多大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4已经解决了,我根据现有的工艺文件由mismatch得到的采样电容大约为0.5pF,没有那么大,个人觉得放大到0.6pF顶多了,不知道放大的意义在何处,既然是工艺厂商提供的,难道还怕他们做不到吗?不解

晕,不知道你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关于mismatch对于整个ADC的影响是否清楚
S/H的电容mismatch就不需要care,MDAC的cap的match才是需要关心的
foundry提供的mismatch report怎么去用是否清楚,考虑了几个sigma
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从architecture上去考虑的
比如说:
做一个12bit/30MHz 的ADC, 2.5V power supply  5mA是不是够了
做一个10bit/200MHz的ADC,1.2V power supply  40mA是不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不知道你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关于mismatch对于整个ADC的影响是否清楚 S/H的电容mismatch就不需要care,MDAC的cap的match才是需要关心的 foundry提供的mismatch report怎么去用是否清楚,考虑了几个sigma ...

“S/H的电容mismatch就不需要care,MDAC的cap的match才是需要关心的”  这个我知道
但后面提到“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从architecture上去考虑的
比如说:
做一个12bit/30MHz 的ADC, 2.5V power supply  5mA是不是够了
做一个10bit/200MHz的ADC,1.2V power supply  40mA是不是够了”
就不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的电容mismatch就不需要care,MDAC的cap的match才是需要关心的” 这个我知道但后面提到“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从architecture上去考虑的; c) J& u) k# M7 S* ~8 f0 T 比如说:做一个12bit/3 ...

cap 的mismatch —> 决定cap size
cap size —> 决定power consumption

cap size —>决定 thermal noise
thernmal noise —> 决定snr

trade off between
speed,
cap size,
noise,
power consumption,
die size
perform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 的mismatch —> 决定cap size cap size —> 决定power consumption cap size —>决定 thermal noise thernmal noise —> 决定snr trade off between speed, cap size, noise, power consump ...

你说的我都明白 还有电容的sigma为0.04% 比如某工艺中16个10um×10um的电容(大约是1.6pF)就可以满足 那么意味着采样电容选择1.6pF/4=0.4pF就能满足要求了 不是吗 你所谓的电容取几个sigma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thd用hspice 就可以仿真了吧!没必要上matlab巴

网友:
Post your waveforms before & after the switches, I may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Usually the switches 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settling time, especially for 80MSps designs.

楼主:
仿真结果我这贴不了。不是开关的前后电压有区别,是同一个点,只加电容和 加开关电容 有区别。我有对比在SH后加 电容 vs 电阻串电容,后者稳定时间是会增加。这也合乎常理,只是影响太大了,差不多有1ns。

网友:
回复 楼主:

4.我用理想的开关源仿MDAC,得到的差分输出电压符合要求,可是换了自己搭的开关电路后,差分输出稳定后都到不了1/2LSB以内(差2、300uV),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有看过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新问题:
6.把SH和第一级进行级联时,SH输出稳定时间明显增加。由于单仿SH时只是加了容性负载,是不是由开关产生的阻性负载造成SH输出稳定变慢?我有尝试将开关变大,但由于其还贡献电容,因此有最优值,但取最优值时SH输出稳定时间还是过长,难道我只能靠增加SH的运放带宽来达到要求?

关于这两点,我的建议是,首先找到那部分的Switch最影响settling在debug的时候,用替换法会很有帮助。就是讲,为了找到settling变慢的原因,可以将一部分switch替换成ideal switch,然后simu,看看是否有改善,没有的话再换掉另外一些,一般来讲3~5个回合就能发现关键的地方。
个人看法,在考虑了loading的情况下,用理想switch仿真有一定margin的话,问题很有能是switch ron引入的pole,建议使用实际的,而不是理想的switch重做AC simu,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switch的Ron与settling time 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可能有个优化的点.。找到影响最大的switch后,可以sweep他的size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地方。如果你已经做过了,sorry算我多说).

这方面,最近几年JSSC上的文章也不少的,有时间的可以找找看。

希望能有一点帮助。

网友:
Check your clockgen timing first, and switch charge injection, clock feedthru  as well.

楼主:
回复 楼主:

关于这两点,我的建议是,首先找到那部分的Switch最影响settling在debug的时候,用替换法会很有帮助。就是讲,为了找到settling变慢的原因,可以将一部分switch替换成ideal switch,然后sim ...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的确有试过 但在优化点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Check your clockgen timing first, and switch charge injection, clock feedthru  as well.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理想的时钟源来仿的 也有采用CMOS开关来cancel电荷注入 feedthrough就么办法了 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没有一些具体的电路,只靠几句简单的描述是很难把根本原因找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你已提到做过优化的。
另外,你提到确认过你的驱动能力是足够的,
能说明一下是怎样判断的吗?是用电流来判断的吗?
我想说的是,gm driving的期间是要考虑的。

例如讲,假设只有gm driving
---------------------------------------
gm是amp transconductance,
Ron是swtich的on resistance.
Cs是负荷

电路的时间常数是
tau=(Ron+1/gm)Cs

Cs=0.6p, 简单估算假设要求tau<T/(2*8)的话
T=1/80e6,可以得到
(Ron+1/gm)<1.3K
---------------------------------------

如果你现在的设计,(Ron+1/gm)的不满足条件的话,我看你不得不增加的amp的带宽了。另外,考虑到slew,或许你可以稍微加大你的电流看看。

网友(2009-10-14):
sorry,你已提到做过优化的。
另外,你提到确认过你的驱动能力是足够的,
能说明一下是怎样判断的吗?是用电流来判断的吗?
我想说的是,gm driving的期间是要考虑的。

例如讲,假设只有gm driving
---------------------------------------
gm是amp transconductance,
Ron是swtich的on resistance.
Cs是负荷

电路的时间常数是
tau=(Ron+1/gm)Cs

Cs=0.6p, 简单估算假设要求tau<T/(2*8)的话
T=1/80e6,可以得到
(Ron+1/gm)<1.3K
---------------------------------------

如果你现在的设计,(Ron+1/gm)的不满足条件的话,我看你不得不增加的amp的带宽了。另外,考虑到slew,或许你可以稍微加大你的电流看看。

赞同

楼主:
难道大家在计算op带宽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开关的影响吗 否则1ns的开关稳定时间再怎么留margin都达不到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5-08-0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