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倒臂管的作用

楼主(2009-09-14):
在设计的一个偏置电路中,好多的管子(包括pmos和nmos)的W比L小,这些倒臂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 请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出于 低功耗 电路考虑!!!

楼主:
出来的偏置电压  PMOS管的栅电压为2.6v,NMOS管的栅偏压为0.6v   。怎么解释啊 ???  电源电压为3.3v,

网友:
最好把电路贴上来看看

网友A:
Ids正比于W/L*Vdsat^2, 如果bias电路的Ids相同,减小W/L,能增大Vdsat,产生比较高的NMOS偏压和比较低的PMOS偏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s正比于W/L*Vdsat^2, 如果bias电路的Ids相同,减小W/L,能增大Vdsat,产生比较高的NMOS偏压和比较低的PMOS偏压。

还有一点,就是较长的L可以减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使电流更稳定

网友:
L大的管子 电阻比较大,低功耗考虑

网友:
把图贴上来吧,想看看,为了低功耗?

网友:
倒比管电流小的原因吧

网友:
受教良多啊

网友:
为了小电流大电阻。

网友:
电流太小的话,可能会导致倒比管,不过倒比管在版图里面不好画,主要是画出来难看,所以我觉得设计的时候还是要根据版图的一些要求做权衡的

网友(2010-04-21):
很有帮助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