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lvs 出现floating net怎么办

楼主(2009-09-14):
ASTRO  lvs 出现floating net怎么办

网友:
对弹道弹道弹ddddd

网友:
一般 没有这种情况 吧3?一般报的  FILOATING NET是 电源和 地  ,只有 2个错 。

网友:
据说astro在做PR时,会造成这些floating的power,ground,需要在place,routing等step后,多次connecting PG,和standard cells

网友(2010-09-09):
做LVS时,好像有选项可以不报floating net的

网友:
It depends which type of floating net.
If new cell been added, you have to run aprPGConnect again to ensure all the power and ground of new added cells are defined.

网友(2012-01-18):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了这种错误  而且有20条错误 那肯定就不是电源和低浮空的问题了  望高人指点  还有该问题是不是与fill wire track 有关?

网友:
aprpgconnect, 否则出calibre lvs看看

网友:
重新连接一下pwr/gnd

只要没有short就可以出数据,让calibre验证lvs,有些floating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