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知道phy具体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09-09-14):
我指的是ddr phy, serdes的 phy,usb的phy这些?为什么要做phy

网友:
直接与ddr serdes usb连接的部分,由于这些部分对时序要求比较高,一般都用FPGA中的专门硬件或者专门的模块来实现。

楼主:
时序高是指什么?
是指phy中使用了pll这些电路来调整clock的相位等等吗?

网友:
混合型号处理,可以理解为模拟转数字和数字转模拟。

网友:
PHY is mix-signal block used to tranciver physical signals (Voltage, Current etc.).

网友:
呵呵,不少高人啊,咱是不懂,纯粹是学习来了!

网友:
数据传并变换,提取时钟吧

网友:
比如说ddr phy用来完成ddr数据的读写,包括存储器地址和命令生成,单、双速率转换(有的还包括半、单速率转换),校准和同步等。

网友(2009-10-17):
那么USB的PHY,DDR 的PHY,1394的PHY, PCI-e的PHY,rapid IO的PHY他们是一样的吗,把USB得PHY给PCI-e用可以吗?各位高人给解释一下。

网友:
更简单通俗的讲,就是PHY是处理基带数值信号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就是在某个基带时钟下对数字信号的处理,结果可以给Firmware处理,最终提交给更上层软件

网友:
结构差很大
14# xianrenwang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协议层到物理层传输,通俗的讲就是数模混合电路。不知道这样讲是否正确?各位指教。

网友:
PHY is a common abbreviation for the physical layer of the OSI model.A PHY connects a link layer device (often called a MAC) to a physical medium such as an optical fibre or copper cable. A PHY typically includes a PCS and a PMD layer. The PCS encodes and decodes the data that is transmitted and received. The purpose of the encoding is to make it easier for the receiver to recover the signal.

--from wikipedia

网友:
是否可以理解为PHY就是完成线缆上的模拟信号和实际传输的数据之间的转换?
比如说USB的PHY接收部分完成接收到的数据的:去掉同步码、解NRZI编码、去除为填充码、串并转换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