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一讲ICC里的各种库啊

楼主(2009-09-15):
我用过DC,所以set library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但后面的creat milkyway library不懂,这一步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创建milkyway lib是用来干什么的)?下面接着要设的是technology file,应该就是带.tf的文件吧,physical lib file设置为空,还有就是reference lib这块我也就不懂了,他应该包含有哪些的后缀的文件啊。谁能发个完整的库过来,并在里面说明下各个成份,小弟不甚感激!我的email是ckzuan@163.com

网友: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里就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请大家指正
Milkyway lib 是synopsys 的一种数据格式,synopsys的软件可以直接读取这个格式的文件,technology file,应该就是带.tf的文件,reference lib 也是Milkyway 格式的lib 包括standard cell & Memory &IP 的Milkyway 格式的lib,具体整个完整的库就是应该看你用的是什么工艺的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这个平台真不错  可以互相交流  我们这里搞集成电路设计后端这块的就两个人 力量太小了

网友:
呵呵,你们还有两个人呢,我们就我一个人,更是郁闷!

网友:
没人回答啊,好郁闷啊

网友:
1. 填充单元  它是用来填充I/O单元和I/O单元之间的间隙。对于标准单元则同样有标准填充单元(filler cell)
   它也是单元库中定义的与逻辑无关的填充物,它的作用主要是把扩散层连接起来满足DRC规则和设计需要,
   并形成电源线和地线轨道(power rails)
2. 电压钳位单元 数字电路中某些信号端口,或闲置信号端口需要钳位在固定的逻辑电平上,电压钳位单元按逻辑功能要求把这些钳位
   信号通过钳高单元(tie-high)与Vdd相连,或通过钳低单元(tie-low)与Vss相连使维持在确定的电位上。电压钳位单元还起到隔离普通信号的特护信号(Vdd,Vss)
   的作用,在作LVS分析或形式验证(formal verification)时不致引起逻辑混乱。
3. 二极管单元 为避免芯片加工过程中的天线效应导致器件栅氧击穿,通常布线完成后需要在违反天线规则的栅输入端加入反偏二极管,这些二极管可以把加工过程中金属层积累的电荷释放到地端以避免器件失效。
4. 去耦单元 当电路中大量单元同时翻转时会导致充放电瞬间电流增大,使得电路动态供电电压下降或地线电压升高,引起动态电压降(IR-drop) 为避免动态电压降
   对电路性能的影响,通常在电源和地线之间放置由MOS管构成的电容,这种电容被称为去耦电容或去耦单元(decap cell) 他的作用是在瞬态电流增大,电压下降
   是电路补充电流以保持电源和地线这之间的电压稳定,防止电源线的电压降和地线电压的升高。去耦单元是与逻辑无关的附加单元
5. 时钟缓冲单元 时序电路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时钟树的设计,芯片中的时钟信号需要传送到电路中的所有时序单元。为了保证时钟沿到达各个触发器的时间偏差
   (skew)尽可能地小,需要插入时钟缓冲器减小负载和平衡延时,在标准单元库中专门设计了供时钟树选用的时钟缓冲单元(clock buffer)和时钟反向器单元(clock inverter)
   时钟树综合工具根据指定的时钟缓冲单元去自动构建满足时序要求的时钟网络。时钟缓冲单元是专用的逻辑单元
6. 延时缓冲单元  延时缓冲单元的作用与时钟缓冲单元相类似,它是为了调解电路中的一些路径的延时以符合时序电路的要求而设计。例如:在同步电路设计中通常采用添加
   延时缓冲单元的方法来保证复位信号到达各个触发器的时间相同。避免因复位信号不一致而导致系统逻辑的混乱
7. 阱连接单元(well-tap cell) 阱连接单元属纯物理单元,没有任何逻辑功能和时序约束,主要用于限制电源或地与衬底之间的电阻大小,减小锁效应。它是近年来在130nm
   或更加先进的工艺低功耗设计中新增加的一种特殊单元。
8. 电压转换单元  电压转换单元(level shifter)是近年来在90nm或更加先进的低功耗设计中新增加的一种特殊单元,用于低功耗多供电电压设计中芯片不同电压域模块之间信号电压转换。种类包括低到高、高到低以及双向电压转换三种,一般低到高电压转换单元有高电压和低电压两个供电端口,此外该单元放置在电压域的边处。
9. 隔离单元(isolation) 隔离单元专门用于低功耗设计,它可以和上述的电平转换单元结合在一起,做成具有双重功能的单元
10. 开关单元 开关单元专门用于低功耗的,有精细结构和粗制结构两种,前者目前较少用,形状上有环状和柱状两种。环状开关单元由SRPG单元来实现,柱状开关单元可以  用门控单元实现。

网友(2009-12-21):
Good, 介绍的不错!正在学习新的设计方法,新工艺带来新设计方法!

网友:
说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2010-04-08):
可以看看ICC manual里的data preparation using milkyway user guide

网友:
六楼讲的真好!

网友(2010-05-08):
支持一下6楼的兄弟

网友:
milkyway 库是ICC的数据格式,和Astro的一样,很多工具都支持的,比如STAR RC ,

网友(2012-04-04):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6楼讲的超级详细~学习啦

网友(2012-05-20):
回复 楼主:

    你现在会使用了没有,我是刚开始学习.很多都不懂 !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使用这个软件都需要什么文件,都是什么格式的.像你说的什么库是不是和DC的库一样.希望你能够给我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2014-07-09):
回复 网友A:

   ding

网友(2014-12-23):
回复 网友B:

   现在学的怎么样了,我也是刚接触这个,现在各种库没有啊.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A:

很全面!!!

网友(2016-11-08):
回复 楼主:
都是關於physical的library
如standard cell 的真實內容就是PnR會用到的FRAQM view.

网友(2017-04-09):
请懂的人给讲讲

网友(2019-05-31):
马克马克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