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net安裝方法??

楼主(2009-09-15):
sonnet安裝方法??sonnet安裝方法??sonnet安裝方法??

网友(2010-01-15):
为什么没有回答啊

网友:
牛人来帮帮忙啊

网友:
是用的人不多吗?

网友(2011-02-16):
貌似这款用的人的确少

网友(2012-04-18):
1) Unpack & Install Sonnet V13.52
2) To make a license, open sonnetd_nl.src with a text editor.
3) Edit this file to include your HOST_ID (not HOST name) - its usually a long string. You can use lmutil.exe to get your host id.
4) After edit, save file then run "make_nodelocked.bat" file. This creates a license.lic
5) Run Sonnet and point to license file. If it doesnt ask initially, go to menu 'admin' --> 'license' and select local (license file) & give path.

就是说:
1安装软件
2用记事本打开sonnetd_nl.src ,再里面找到HOSTID,后面应该填你自己机器的HOSTID.那么如何找到你的HOSTID呢,就是在CMD里运行 lmutil.exe (这个运行文件在安装目录下的BIN里可以找到),运行后再输入:lmutil.exe hostid -n -ether,然后就会显示一行代码,这就是你的HOSTID,把这个HOSTID填上去就可以了。
3运行make_nodelocked,就可以生成一个licence了。

网友(2015-09-29):
运行make_nodelocked没反应,生不成license,咋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行make_nodelocked,没生成license咋办,点好多次都没反应,到底是咋回事呀,

网友:
直接下那个15.52版本的吧,那个破解没问题,我今天才装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我这lmutil.exe这个文件打开一闪就没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6-01-20):
回复 网友C:

我的情况是,不要右键-管理员运行,双击可以生成。

此问题在Win7、Win8中都会出现,具体表现为使用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时批处理一闪即逝,双击运行则正常。

网友(2016-03-05):
积分不够,为赚积分下载软件而来,楼主理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