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电复位电路,失效。

楼主(2009-09-15):
设计里面有包含上电复位电路和一些可以通过接口读出数据的寄存器,寄存器的初始值会有所不一样。
但是做出来的样片里面测试发现,寄存器的初始值第一次上电是ok的,然后掉电,马上再次上电就变的乱七八糟了。如果掉电过了10几秒后再次上电,他的初始值就又是好的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阿?我对POR电路输出的脉宽越有1us多,就是普通的RC产生延迟,然后用反相器整形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

楼主:
我的复位电路如下:

上面的模块是内部电源和电池切换模块,下面是POR电路。
当掉电的时候,最左边的PMOS管应该有一个寄生二极管,可以对电容放电到vdd。不过只是这样分析,但没有测试出来过。

还有芯片内部的vdd有一个电路,通过5M的电阻接到40pF的电容,会不会这个有影响呢?

楼主:
咋看不到图片类
不要信元的。。。

还有,如果电源模块中,产生的vdd有glitch或者bounce,会不会也有影响。

网友:
通过5M的电阻接到40pF的电容..........................

楼主:
低功耗的应用啊。。。只能这样咯

网友:
你的电容好像没有reset. vdd掉电以后,cap被discharge到0.7V之后就完全靠漏电来reset到0了,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如果vdd这个时候又起来了,而且rise time也是us左右的话,你的POR状态就不对了。还有你input stage的2个NFET好像没什么用吧?

楼主:
恩,ls说的很对。我目前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上面也有人好像也提到了discharge的问题。

我搜了几篇专利,好像对此还蛮有帮助的,正在研究。

谢谢大家的意见,真的很有启发。

楼主:
关于2L magicdog说的驱动能力,我一开始也认为有可能,但想想觉得,如果驱动能力不够的话,那么第一次
上电就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2009-10-28):
没有放电电路

网友(2010-03-02):
有可能是你的复位电路中的某个电容上存储的电荷,在二次复位的时候没有放完

网友(2010-04-15):
恩,交流很重要,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por的指标多少啊?

网友:
POR还是不是很懂!希望有点进步!

网友(2011-11-18):
真理越变越明!

网友(2012-05-02):
想请教下楼主,上电复位就只有一个上升沿输出,没有一个下降沿吗?
另外,问下楼主,最终输出信号应该实在电压稳定后产生吗?

网友(2013-06-26):
放电电路如何设计呢

网友:
这个仿真应该能仿出来问题的

网友(2014-09-18):
《估计是二次上电时,内部没有放电干净,导致中间电平上电失效的问题

网友(2014-11-07):
回复 网友A:

   左边的两个nmos是使能控制电路的一部分,当输入是低电平(所以楼主直接接地了)的时候正常工作,当是高电平的时候,电路不工作。

网友(2016-06-14):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2016-11-22):
最终输出信号在电压稳定前产生也可以么?

网友:
por 需要当心脉冲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