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pspic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这几天一直在做pspice的仿真,可是发现我的软件里只有olb格式的库文件,如果选用这个库的元件则仿真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元件不存在,分析的结果不正确,但是我看了从论坛下载的资料就是使用的ua741元件,分析结果也是正确的,
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有问题?
另外我再选择edit>pspice model 是这个选项也是灰色的。
请各位帮忙。。。。

网友:
你用的pspice是什么版本?

一般很少有软件本身的问题的,通常都是库文件没有找对。下一个新的库文件试试?或者,可以自己用.model写两个简单的三极管,验证一下软件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
很简单,PSPICE里面有很多只有OLB的元件,你应该选择仿真元件库里的元件,才可以仿真,或者自己给olb文件做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