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r+小于sr-

楼主(2009-09-15):
拉扎维书中第九章讲到,将折叠运放接成跟随器后,sr+与sr-是相同的。
但是,为什么仿真中,发现sr-要大于sr+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class a 单边电流截至 冲放电+ - 不平衡

楼主(2009-12-07):
还是不明白哦

网友:
magicdog不是已经一针见血讲明白了吗?

有什么应用是需要放大器的双边slew rate相等的?足够快就行了,相等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