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FPGA移植ASIC

楼主(2009-09-15):
项目要求需要将之前完成的一个FPGA程序用ASIC来实现。不知道具体步骤如何?需要按照ASIC的需求,完全重新写代码么?还是有什么快速转换的方法?

另,FPGA中用到了IP核,这个能直接移植到ASIC上么?

网友:
昨天晚上给你回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回复不了,现在在说一下吧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除了你用的的库还有一些什么乘法器、除法器以及memory、FIFO等需要替换为IC所用到的库之外,别的都不用动的,一般会用Synopsys 的DesignWare库来替换FPGA的库。

网友:
逻辑不用重写,调fpga库的地方用asic的替换,基本memory替换就行,其他直接综合

网友:
利用handcopy技术,现在这技术很流行,也比较成熟,但是只有少数系列FPGA才支持这种技术.

网友:
如果asic需要工作在比fpga高的频率上,就需要重新设计了
另外,一些数据通路fpga上可以做得很好,比如乘法器之类的,但asic综合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比较慢,对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得重新考虑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