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AC仿真

楼主(2009-09-15):
设计运放的时候保证的足够的相位裕度,然后接在反馈回路里,这时做AC仿真还合理吗?如果这时仿出来单位增益的相位变化很接近180,是不是还是不太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说阿

楼主:
闭环后交流信号有反馈,这时做AC仿真还准确吗?需不需要修改一些设置?

网友:
交流仿真是一样的,估计会有问题

网友A:
开环仿真只要phase margin够了就行了,闭环做一下瞬态验证好了。
闭环的ac analysis得到的是loop ga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仿真只要phase margin够了就行了,闭环做一下瞬态验证好了。闭环的ac analysis得到的是loop gain了。

谢谢, 那闭环时的相位仿真得到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闭环时的相位仿真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loop gain 和loop 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