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C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电路模块,准备自己焊接,由于是初学者,不知道应该购买哪种封装类型的IC,是直插的呢,还是贴片的呢?忘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取决于你的电路。DIP的体积大,管脚长,里面的wirebond也长一些,对一般低频到中频的应用没问题,高频的应用不适合。优点是容易焊。SOIC和QFN的体积小,适合高频应用。QFN的thermal performance要更好一些,缺点是不容易手工焊,需要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