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中的振荡升压电路疑惑

楼主(2009-09-16):
(图片)

楼主:
振荡升压电路原理

如上图所示,两个晶体管是用作开关,它们和一个反馈的电容以及基极的电阻形成一个振荡器。
但是,振荡器的周期如何确定?图中的电感只是起到了恒流的作用吗?还有没有其他用途?

楼主:
有人可以解惑吗

有人可以解惑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电路能工作吗?
R2和C是不是位置要互换?

楼主:
回楼上

能工作的。但是要分析它我就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A:
很简单

刚开始时Q1的基极为低, Q1与Q2导通,电源对220UH的电感充电, 同时通过R3与Q1对C2充电。当Q1的基极的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时Q1与Q2截止,220UH电感对C3充电,同时C2通过R2放电, 当Q1的基极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Q1与Q2又导通,开始新的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时Q1的基极为低, Q1与Q2导通,电源对220UH的电感充电, 同时通过R3与Q1对C2充电。当Q1的基极的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时Q1与Q2截止,220UH电感对C3充电,同时C2通过R2放电, 当Q1的基极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Q1与 ...

分析得很对,有一个问题想知道,最终C3可以冲到多少伏?

网友:
要计算

要计算一下, C3的电压值与电感值及振荡器的占空比有关.

网友:
这是一个BOOST电路的简单版。L,C以及三极管构成了反馈环路。L的作用就是BOOST和反馈。振荡周期取决于L和C的。